嘉立创支持人工调整阻抗匹配的6层板打样吗?

楼主(2022-06-23):
用了一次嘉立创的pcb和smt一条龙服务,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花点小钱后,就不需要担心板子的焊接有啥毛病了,这一点真的很不错的。

但是嘉立创的好像只支持4层或者6层的固定阻抗匹配,这样的话,对于一些复杂点的板子就很为难了,比如想做个2个DDR的板子,基本上走6层,

同时还要满足严格的阻抗匹配,比如一些BGA出线必须走4mil,那这个就和嘉立创要求的阻抗匹配冲突了,所以就没法实现稍微复杂的板子了。

所以想问问,嘉立创针对这种需求,啥时候能实现呢?谢谢啦。

网友:
BGA 出后 就换粗线 不冲突呀

网友:
正在测试中,没什么问题的话,这一两周内会开放接单,设计时可用我们的软件去计算叠构及阻抗:https://tools.jlc.com/jlcTools/index.html#/impedanceCalculatenew,也可以联系你们对应的客服,针对多层板客户,每个客户会建一个单独的服务群

网友:
这种变径线只能按经验设计了
反正单端和差分50/100/90欧的线用阻抗模板计算一般没大问题

网友(2022-09-12):
已支持,可以选择自定义阻抗,审前要先调好阻抗,审核会慢一些,约需2小时以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