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识别DCDC电路中NMOS驱动芯片型号

楼主(2022-06-23):
在用的一台设备出现故障,串口数据没有发出,检测发现是LT1081的+5V电压不稳定,有20%的占空比的掉落为零。反查DCDC电路,来到MOS的G级驱动电路,确碰到图上的两个IC竟然无法查到数据手册,特此向坛友求助。NMOS的G接入到620的第6脚。

网友A:
LT1055

LT1246

下面一行才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1055

LT1246

非常感谢!!!!我以为下面是生产日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