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暖配件标称黄铜,但是为啥磁铁靠近会晃动?是不是黄铜掺假了:(

楼主(2022-06-23):
黄铜按理说不是应该没有磁性的么,
为啥对磁铁会有反应呢?
现在的js真多啊,
一不小心就被坑

网友:
切割磁力线产生电动力而已。

网友:
买304不锈钢的吧。

是废铜重新提炼,杂质很多,沙眼很多,品质没有保障。

网友:
在楼下买的标称纯铜的水龙头用了4个月坏了。。铁的用了2年除了好多水垢屁事没有。(石景山这边tds日常500。。不知道为吗这么硬。我都有点担心热水器里面镁棒得锈成什么样子)

网友:
国人很聪明,比如花洒冷热水阀,现在说全铜的你看照片也是铜的,收到后乍一看确实是铜的。仔细一看只有接口是铜的,其他部分都是铁的,拍照根本看不出来,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反正普通百姓也不懂,东西凑合用也能用2年。
网上卖的日本的洋垃圾里挑出来的冷热水阀,带恒温,很多年前的款式了,很多都磨花了,接口还和国内不一样,卖家给你配好,卖的比国产新的都贵,为什么,没人去改变,反正你也不懂。

网友:
黄铜其实也分好多档次,滲了不小非铜材料,不锈钢也分204和304,304也有好坏,价格低的不锈钢锈了,黄铜的会烂断在螺孔里。要挑贵的买,大厂家买

网友:
水暖用的黄铜是重熔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回收铜,有磁性杂质非常正常。

网友A:
LZ 先排除下是否是电磁阻尼,然后再骂 js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先排除下是否是电磁阻尼,然后再骂 js 吧

怎么排除电磁阻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排除电磁阻尼呢

避免磁铁相对于导体的运动,或者相对运动尽可能慢,如果还有引力,就是黄铜掺铁了;

如果有快速的相对运动,那么无论是斥力还是引力,都没办法排除电磁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免磁铁相对于导体的运动,或者相对运动尽可能慢,如果还有引力,就是黄铜掺铁了;

如果有快速的相对运 ...

磁铁很缓慢靠近黄铜接头,接头会被吸住,
确定是遇到j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铁很缓慢靠近黄铜接头,接头会被吸住,
确定是遇到js了

这样的黄铜部件,时间长了,一折就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