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控开关的接线方法

楼主(2022-06-24):
(图片)

网友:
双控确实很方便。接线口诀,远端取电,近端接地。

两个控制开关,总有一个开关里面是接被控灯泡,这个就是近端,这里面灯泡火线接开关公共点,灯泡零线接电源零线,另一个开关就是远端,开关公共点接电源,然后两个开关的另两个接线柱直接两根线接起来。
遵循这个口诀就能不混淆,很容易接好双控开关,多控开关同样适用这个口诀。需要注意的是多控开关灯线只能留在,多控头尾的86盒内,禁止接在中间任何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内。双控可以中间两个线接互锁双刀双掷(多控开关)可以扩展成三控到无限控。市场上公牛等品牌已经有成品多控86开关,4个接线柱子,双控的两个线两入两出就能轻松多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