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除法器IP我上了148M会有问题,这个极限速率哪儿能查到吗

楼主(2022-06-24):
如题,除法的IP上 用了6个时钟延时来输出结果,这里有个疑问乘法器上有个 指标是几级流水线,但是除法只写几个延时,这个是同一个概念吗

另外   除数增大了,数据输出会出错,(算法没问题,在低速下 能运算通过,不存在溢出问题)   除数变小 就不会有问题

另外算法每一步都放到always块里了,而且都是一个always实现一个简单的操作,不存在组合逻辑运算不过来的情况, 问题应该就在除法器上了

网友A:
你好好做前仿,然后看时序!异步时钟注意把所有reg输出加0.5ns延迟再前仿!时序对了一般不会出问题!再有问题检查你内核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好做前仿,然后看时序!异步时钟注意把所有reg输出加0.5ns延迟再前仿!时序对了一般不会出问题!再有问 ...

好 ,我试试看,其他逻辑都很简单  都是赋值 加减这种,应该就是  除法这块 有问题了

先找找看 , 不行的话 再把数据流用两个除法器去推

网友B:
这种情况,明显是时序余量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好做前仿,然后看时序!异步时钟注意把所有reg输出加0.5ns延迟再前仿!时序对了一般不会出问题!再有问 ...

求教:reg输出怎么样加延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教:reg输出怎么样加延迟?

仿真时用always @(*) if(xxx)#0.5 yy<=zz;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用always @(*) if(xxx)#0.5 yy

异步时,仿真加0.5延时的目的是什么呢?
应该时,同步时,才加延时吧。你这个代码示例是非阻塞赋值,同步设计时,才会用非阻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明显是时序余量不够

对的 现在在查是逻辑时序余量不够 还是说除法器分配的运算时间不足,还是说除法器给的时钟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异步时,仿真加0.5延时的目的是什么呢?
应该时,同步时,才加延时吧。你这个代码示例是非阻塞赋值,同步 ...

前仿时默认tsu=0ns。所以跨时钟仿真时会出问题。

网友E:
看看时序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时序报告?

找到问题了  除法器的 最佳性能 手册上描述是需要    把延时控制在  被除数的 位宽 + 余数的位宽 +2 的   ,我的被除数是 21bit  也就是我理论上需要至少  23 个clk的延时才能发挥最佳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