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 Orange Pi3 LTS 的常态功率测试(温度与电流)

楼主(2022-06-24):
## 起因

因在假货宝上买了一些旧款的手机充电头(全新库存货、标准 USB-A Type 输出),想测试它们对这些嵌入式小主机的支持度如何。

## 测试条件

- 测试设备

  - 两只普通万用表,20A 档
  - 一个飚王 4 口 USB HUB(接无线键鼠)
  - 两块 165+595 的 DIN / DOUT 扩展板

- Orange Pi3 LTS 主板一块

  - TYPE-C 电源输入,不支持 QC 协议;
  - linux 内核 5.10 系列;
  - 跑 HP 南网电能表检定工具 V2.0;
  - 跑 MAME 射击游戏 《大旋风》;
  - 另外再开三个进程:HTOP 等,尽量让主机满载;

- 库存的联想小新电源适配器(辰阳 20W / QC 3.0)

  - USB-A 输出端口;
  - 5V / 3A;
  - 9V / 2A;
  - 12V / 1.6A;

## 测试过程

- 主机 SOC 的温度维持在 63℃ ~ 66℃ 左右;

  - 夏初,室温约 27℃ (有点热) ;

  - 有散热风扇;

  - 有桥接的较大散热片;

    > 桥接散热片底部使用 1mm 厚纯铜片(SOC 大小)

- 运行 MAME 时工作电流

  - 启动时 0.3A ~ 0.5A (1024*768);

  - 若使用 4K 显示器启动,刚进入图形界面时:

    - 瞬间可达到 0.9A 以上;
    - 在 0.6A ~ 0.75A 之间波动;

  - 进入 GUI 后,跑一个多线程的 APP:

    - HP 检定 V2.0,在 0.5A 左右(进程是闲置的);
    - 显示分辨率 1024 * 768;

  - 启动 MAME 期间,有瞬间超过 0.9A、甚至可能有 1A 的大电流;

  - 进入 《大旋风》 游戏后,工作电流保持在 0.78A ~ 0.81A 的范围内;

  - 看到四个 SOC 的任务都保持在 50% ~ 60%,没有满载;

- 编译时测试

  - 由于编译会使 SOC 满载,所以将多余的进程终止,仅留下编译进程;

  - 退出后,工作电流在0.49A;

  - 因常用 wxPython 4.1.1,因此用它作为测试标准;

    - 解压时 0.72A 左右;

    - 编译时,四核任务都 100%,1.8GHz;
      - 温度接近 80℃,自动降到 1.7GHz(≥ 77℃ 时);

    - SOC 温度最高上升到 73℃,多数在 70℃ 左右;

    - 工作电流保持在 0.9A 左右;

      - 偶尔下降到 0.88A;
      - 偶尔上升到 0.92A;

## 测试结论

- Orange Pi3 LTS 裸机的最大工作电流估计比 1A 多一点,最高不会超过 1.1A;

- 考虑 USB 插入外设(U盘 / RS485 模块) 等等,电源提供能力不应低于 2A;

- 四核 CPU 部分的最大功耗是固定的,电流不会超过 0.9A;

  - 系统中的进程过多时,虽然将 MAME 画面卡的一跳一跳的,但总功耗并不会增加;

- 图形部分:

  - 停止渲染时(静止画面),似乎没什么功耗;

  - 分辨率 1024 * 768 的渲染时比 4K 要低 50 ~ 100mA;

- 运行 MAME + wxPython 4.1.1 编译 + 4K 分辨率的显示器:

  - 原来挂在主机上的外设负载不变,万用表测得最大工作电流是 1.1A;

  - 多数在 1.0A ~ 1.05A 之间波动;

PS:

编辑修改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