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大佬指点AD5933的替代品。

楼主(2022-06-24):
现有的复阻抗测量仪芯片ad5933输出激励电压频率不够,只有100K,希望大佬帮忙推荐一个输出频率更高一点的芯片,电路最好和ad5933类似,不要改动太大。

楼主:
顶上去,希望大佬看见

网友A(2022-08-06):
AD5941,改良版,ADC变成16bit了,频率200K。至于幅度,输出加一级放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5941,改良版,ADC变成16bit了,频率200K。至于幅度,输出加一级放大吧

程序跟5933兼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跟5933兼容的吗

上面两位大佬推荐的程序和5933不兼容,结构也差别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