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k8s的不?分享一下我的 HomeAssistant 集群

楼主(2022-06-25):
前段时间出掉树莓派换了3台N1回来,加上手上已有的两台N1以及一台树莓派 CM4,弄了个“高可用” K8S 集群,用于运行 HomeAssistant

硬件: 1 台树莓派 CM4+256G SSD,5 台 N1+5 个 32G 迷你 U 盘,两个 cc2652p zigbee dongle, 一个 8 口千兆交换机,明纬 12V5A 电源,1 分 5DC 电源线,短网线若干,厚双面胶。

整整齐齐的粘成一块:

背面,每台 N1 接一个 U 盘,还有两个 zigbee dongle

N1 参考 https://github.com/yunsur/phicomm-n1 编译系统,把不必要的包取消掉

K8S 参考 https://github.com/TimeBye/kubeadm-ha 这里部署,使用 3 master + 3 worker ,ETCD stacked,数据通过nfs存放到 HP Gen8 Micro

效果:主要是接绿米跟宜家的zigbee设备,运行一个多月,暂时还没有出现故障,拔掉其中一台电源,服务也能自动恢复(zigbee貌似需要设备主动发送消息后才能重联)

网友A:
能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干什么?

能拔电源玩。

网友:
有必要搞这么高可靠么?

网友B:
跑个HA要那么多机器吗?

网友:
搞得好夸张啊,为什么要搞集群呢?有那么多数据量?还是有很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个HA要那么多机器吗?

回复楼上各位:上面除了运行HA以外还有不少其他容器化应用,不过主要是以学习与测试为目的,测试一下在小型Linux主机上运行容器集群的可行性

不知现在做嵌入式的各位是否有容器化的需求或者计划?

嵌入式系统中是否有应用高可用以及数据高可用的需求?譬如同时接2-3台主机,如果其中一台故障,系统最多只会短暂不可用后自动恢复,替换故障机器后重新进入高可用状态,过程中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
学习学习
补丁补丁

网友:
https://www.v2ex.com/t/861418

网友(2022-08-02):
非常好的主意!尤其智能家居运行HOME ASSISTANT的服务器如果出现问题,各种电器都会变成智障,恢复起来很麻烦。请问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如何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