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里的盘片基体是什么材料的,终于知道了,血换来的知识。

楼主(2022-06-25):
拆过好多次,还给过孩子玩。
一直以为是铝或者其他金属的。
今天无聊又拆了一个,徒手一掰,顿时爆炸一样,方圆两米以内全是亮晶晶的大大小小的碎片。

原来是用玻璃或类似材料做的基体。亮晶晶,表面附着上某种材料让人感觉像是金属。

网友:
硬盘本来就是玻璃盘基。。所以家用盘质量非常差。企业盘品控要求高,质量要好些。只有一部分老盘是铝合金的,那个是掰不动的。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电脑综合

网友:
掰过,但好结实没掰动就放弃了……

网友:
对于家居环境来说,是灾难性的污染事件。。。。

网友:
2.5很早就是玻璃基片,3.5好像铝合金盘还是主流?

网友A:
臭名昭著的IBM玻璃盘?

网友B:
印象中就IBM干了这事,最后卖掉硬盘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臭名昭著的IBM玻璃盘?

又从垃圾里翻出来,不能血白流。
东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就IBM干了这事,最后卖掉硬盘业务?

查到 是卖给了 日立
我这个是东芝的,中国制造

网友:
都是玻璃的吧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玻璃芯?

网友:
上高中的时候,拆过一个40G的,是铝盘,平亮平亮,当镜子用。摔地上不烂

网友:
某种陶瓷吧,不像是玻璃

网友:
n多年拆卸一个几十G的
金属材质

楼主:
正好还有一个3.5寸硬盘,可能也是坏盘

拆开

戴好护目镜,把它放到纸袋,再放到塑料袋里。用这个工具

打了一个眼,没碎,应该不是玻璃的了

然后,用斧子劈

确认这个3.5寸的西数盘不是玻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好还有一个3.5寸硬盘,可能也是坏盘

拆开

可怜里面的小姐姐数据。按我以前帮人修电脑的经验,个人使用的硬盘,90%以上里面有小姐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怜里面的小姐姐数据。按我以前帮人修电脑的经验,个人使用的硬盘,90%以上里面有小姐姐数据。 ...

你是说,小姐姐在硬盘里,硬盘坏:小姐姐在人脑子里,人坏。吗?

网友:
之前有拿来当镜子用过,不像是玻璃板,像是金属的。是不是不同牌子的盘片不一样。

网友:
为了这个玻璃盘,好多国人为 IBM洗呢?

说是 为了技术进步,进行的一次伟大的尝试, IBM是一家技术革新的伟大公司。 不要脸到家了,跪舔啊。

玻璃的寿命才能到多少,杀小白的。

网友:
东芝用IBM的技术,现在又要用玻璃盘片了,
好可怕呀,现在公司大量使用东芝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