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2032电池,瞬态负载大,电压跌落的难点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2-06-25):
一个类似门磁报警器产品,在Lora模块发送瞬间的电流接近300mA,持续时间接近300uS
     设计使用的是CR2032 纽扣电池,设计时未考虑这个瞬态电流问题,模具已经开了。只能从电路上想办法。(结构上可以加厚1mm左右的尺寸)
    CR2032的电池,瞬态放电能力只有20mA左右,再大,电池电压下降的比较利害,
    发送瞬间,电压会跌落到2.2v左右,主控没有复位,但是lora部分就挂了。不能完成发包,需要重新初始化。

    看各位能否给建议,如何支持这个瞬态的300mA的电流?
-----------------
电压跌落到2.2之后,lora部分挂了,负载就不大了。

主控是泰凌微的BLE蓝牙芯片,lora主要是作为远距离连接使用。近距离都是蓝牙连接,蓝牙也做mesh通讯,主要是低电信息回传。

生命周期内只要能完成1~2次报警就可以。

网友A:
llcc68为例,在1.8v下都能工作的,电压跌略肯定不止到2.2v

C=(Vwork+ Vmin)It/( Vwork² -Vmin²)
=(3-2)*0.3*(300e-6)/(3^2-2^2)
=18 uF

如果都是MLCC换几个为钽电容

发射功率调小?
换3.7v锂电的CR2032(LIRxxxx)?
松下poscap聚合物钽电容倒有1mm高的220uf

网友B:
有没有换南孚传应电池试试?

网友:
即使能用,这电池能发射几次?当然,现在用的看门报警器,报警一两次就行。

网友C:
发射功率调低,加超级电容,定制2032电池,更改成蓝牙方案。不过大概率产品要作废了。

网友:
有2032规格的锂电池

网友:
“请教CR2032电池一个特殊应用难点的解决方案”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lcc68为例,在1.8v下都能工作的,电压跌略肯定不止到2.2v

C=(Vwork+ Vmin)It/( Vwork² -Vmin²)

这点容量不顶事。压降还是得1v。

网友:
并个法拉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南孚传应电池试试?

感谢!我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lcc68为例,在1.8v下都能工作的,电压跌略肯定不止到2.2v

C=(Vwork+ Vmin)It/( Vwork² -Vmin²)

刚才测试了的确电压跌落不止1.8V。但是每次跌落值不一样

我们主控是蓝牙芯片。偶尔蓝牙芯片也会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功率调低,加超级电容,定制2032电池,更改成蓝牙方案。不过大概率产品要作废了。 ...

主控是泰凌微的BLE蓝牙芯片,lora主要是作为远距离连接使用。近距离都是蓝牙连接,蓝牙也做mesh通讯,主要是低电信息回传。如果蓝牙链路能连接,是优先走蓝牙链路的。

生命周期内只要能完成1~2次报警就可以。

是否有小尺寸,瞬态大电流的法拉电容可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点容量不顶事。压降还是得1v。

是的,是按1v压降用LZ给的参数计算的,正常1v压降下也该能正常工作

所以怀疑本身电路里选的电容是不是就不够,比如全MLCC加偏压后容量不足

当然如果LZ描述是0.3ms的脉冲后直接复位了,消息并没发完就另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按1v压降用LZ给的参数计算的,正常1v压降下也该能正常工作

所以怀疑本身电路里选的电容是不是就 ...

但是2032带这种几百ma级的突发负载很容易嗝屁。  毕竟这玩意设计负载是0.4mA以下。

网友:
2032一次性锂锰电池内阻一般都是近20欧姆级别的,可见也就适合毫安级别的放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是2032带这种几百ma级的突发负载很容易嗝屁。  毕竟这玩意设计负载是0.4mA以下。 ...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电流探头,怎么测试感性负载的瞬间启动电流?串联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电流探头,怎么测试感性负载的瞬间启动电流?串联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吗? ...

可以试试,普通示波器自身噪声约20mv吧,你有个200mv的反馈电压就可以比较准确测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示波器那个夹子一般可能是共地的(真大地),所以测量高端电流需要注意。

网友F:
换可充电锂离子电池试

网友:
楼主需求的电流都需要体积(电池或电容),感觉很难

网友:
需要解决的是电池内阻问题。你看一看竞争对手的电池是不是定制的,普通2032内阻都不低。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坛友问如何自行封装纽扣电池?

网友:
如果电池本身没戏了,那么除了拼命堆电容什么办法都没有,然而要堆就得要空间,所以你除了推翻重来啥办法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电流探头,怎么测试感性负载的瞬间启动电流?串联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吗? ...

使用的是自制的电流采样板。有串联多个不同的阻值的电阻,用了多个运放。不同电流等级时用不同的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可充电锂离子电池试

感谢楼上各位。

当前做的是AIrtag类似的防丢器,整合泰凌微的蓝牙和UWB芯片。暂时的目标就是苹果的airtag。
因此结构,待机,连接距离等指标都是以苹果的Airtag为目标。
现在客户接受方案调整。调整模具,同时修正为可充电锂电池。技术难点发生了转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当前做的是AIrtag类似的防丢器,整合泰凌微的蓝牙和UWB芯片。暂时的目标就是苹果的airta ...

锂电池? 锂电池自放电比较厉害。 待机时间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锂电池? 锂电池自放电比较厉害。 待机时间太短。

锂电池自放电也没有那么不堪的,待机一个月还是能抗住的。

网友:
如果结构空间足够,除增加大电容进行蓄电,还可以考虑使用多颗电池并联使用,提供瞬间放电能力

网友:
用低漏电流的超级电容,可以看看孚安特的

网友:
并电容,串电感

网友:
我以前复制白沙怀表的时候,买过一种可以1C放电的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