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房想装AC+AP,哪种方案更好?

楼主(2022-06-25):
买插座的时候看到公牛有款AC+AP的方案,我觉得挺好的,三室两厅用个5口POE+4面板。体积小,但是是wifi 5的,价格便宜1600
凭借着买旧不买新的原则,看了些wifi 6的方案
其余品牌没有合适的小型5口POE面板+带网口的AC面板
网件没有相关产品
某为是需要路由+POE交换机+AC方案,有现成的网件路由,还需要再花2600,弱电箱需要放太多东西了
TP产品比较多,AC+AP也是2600,我的路由另做他用。但是之前用过他家路由,运行个一两天必须重启要不然网非常卡,对他家的产品印象很差,网件的就不需要
H3C的需要2500。需要8口AC,比公牛的体积大许多。
我现在用的网件路由器,带一个USB接口,可以插一个移动硬盘存储些电影啥的,局域网的电脑手机都能访问,这个功能不错,也不知道用了AC+AP后怎么
能保留这个功能(又能网络随意切换不需要特意重新连接到路由器的wifi什么的)

网友A:
在用H3C的AC+AP面板,发热量还是有点的,特别是夏天。
建议还是用AC+吸顶AP,可以藏在空调检修口或吊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H3C的AC+AP面板,发热量还是有点的,特别是夏天。
建议还是用AC+吸顶AP,可以藏在空调检修口或吊顶里。 ...

精装的房子,用吸顶的需要拉线,已经不想动了。
发热也是个问题,应该不会引发火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装的房子,用吸顶的需要拉线,已经不想动了。
发热也是个问题,应该不会引发火情吧? ...

就是热而已,估计内部有六十度的样子,面板表面天热的时候摸着差不多50度吧。不过不影响使用。也没到着火那么夸张。

网友:
也在用H3C的,拖了4个面板,感觉电源功率不是很足的样子,用起来也就还行

网友:
用Linksys,组mesh

网友B:
追求十分稳定上H3C,一般家用环境上TP就好了,至于公牛是什么鬼?插排和AP完全是两个行业,不建议当小白。主路由选个好点的纯有线的路由,不要选路由和AC一体的,除非你家弱电箱很小放不下。TP家的AC用最便宜的AC100就可以了。AP建议选吸顶款式的,可以侧装在插座旁边,只是稍微有点难看。AP面板体积小发热大,信号比吸顶的也差一些。我在用的是TL-AP1758GC-PoE效果挺好的,联通500M带宽可以跑满的,新一点的可以选 TL-XAP3007GC-PoE或者是 TL-XAP3000GC-PoE 小黄鱼全新的3XX可以拿下。看评测也是不错的。

网友C:
传说中WiFi 6漫游可以做到无缝切换(实际是客户端可以同时连多个相同SSID的AP),如果是这样的话AC + AP方案就可以淘汰了。

我还没用过WiFi 6(虽然电脑手机都支持6,但AP还是5),不知道是不是所有WiFi 6 AP都标配这个能力,有用过的出来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追求十分稳定上H3C,一般家用环境上TP就好了,至于公牛是什么鬼?插排和AP完全是两个行业,不建议当小白。 ...

便宜的菊花100多块钱的用了2年了,也未见异常,就放到客厅电视机那个地方,三房两厅信号都挺好。

网友D:
200平以下的房子不要搞什么APAC,设计路由器放房屋中间位置,足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追求十分稳定上H3C,一般家用环境上TP就好了,至于公牛是什么鬼?插排和AP完全是两个行业,不建议当小白。 ...

公司装了套腾达AC + 双频AP24小时开机的,30多号人用也没什么问题,主路由是x86的软路由

补充,主要是便宜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司装了套腾达AC + 双频AP24小时开机的,30多号人用也没什么问题,主路由是x86的软路由

X86很不错,我最近也换成X86软路由了,装个爱快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平以下的房子不要搞什么APAC,设计路由器放房屋中间位置,足矣。

路由器不方便布置到中央,再就是有些死角还是比较难解决的,比如厕所,而厕所网络又是刚需。

网友:
建议上爱快软路由,我给公司用了一年超稳定。
软路由是x86的,非爱快原装,可以让店家刷好系统,有需要可以双系统。
面板选了爱快,方便集中管理。劣势是贵还有速度只有400M。当然现在出新了。
系统适合国人用,可以远程管理路由器,可以远程开路由器下的电脑,支持多家国内云的ddns(添加key就用),超级方便。

网友F:
ac+ap方案貌似是商场,公司这类场合。建议不要考虑ac+ap方案,选择有线mesh的wifi6方案比较好,这样以后扩展容易,同时高性能,减少设备降低功耗也提高可靠性。ac+ap方案由于个头受限发热大很难做到高性能,而且每个信号也很弱还相互有影响。别买wifi5了,wifi6速度太爽了太爽了太帅了,就11MB/S的wifi5毫无意义,几十上百兆的速度wifi6太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ac+ap方案貌似是商场,公司这类场合。建议不要考虑ac+ap方案,选择有线mesh的wifi6方案比较好,这样以后扩 ...

家用AC+AP主要是为了好看,能配合装修而已。

wifi5+500M电信宽带,5G频段下测速网实测,也能跑满500M的带宽。
5G频段好像最高支持到1300Mbps,和wifi5还是wifi6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AC+AP主要是为了好看,能配合装修而已。

wifi5+500M电信宽带,5G频段下测速网实测,也能跑满500M的 ...

其实这两种方案,网线布置是一样的。只要网线布置到位可以随意更换方案。我的方案是好点的千兆路由器不便宜,与其acap 方案分散成本,还不如两台高端路由器足以一家之用。acap方案少,好的套装并不便宜。如果为了美观公牛也有胖86ap面板的,其实就是无线路由器 。wifi5说是速度快,确实是速度大多跑不起来。我宽带升级送的299元的便宜菊花ax3路由器wifi6都无线轻轻松松86MB/S速度。真的不建议再考虑wifi5路由器,差距太大了。

网友G:
什么家庭啊,需要考虑这种方案。不都是一家一个路由器搞定吗?  多大面积需要考虑这些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ac+ap方案貌似是商场,公司这类场合。建议不要考虑ac+ap方案,选择有线mesh的wifi6方案比较好,这样以后扩 ...

有线的mesh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AC+AP?  简化了传统AC+AP的配置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什么家庭啊,需要考虑这种方案。不都是一家一个路由器搞定吗?  多大面积需要考虑这些呢 ...

只能说你要求太低了,现实中一个路由100平米的房子都很难兼顾到没有信号死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AC+AP主要是为了好看,能配合装修而已。

wifi5+500M电信宽带,5G频段下测速网实测,也能跑满500M的 ...

如果单纯测速wifi5和wifi6差异不大,因为家里的出口带宽限制了,而且绝大多数场景也用不到那么高的带宽。但是wifi6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支持完整的MU-MIMO技术,简单点说允许多个设备同时上下行数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传说中WiFi 6漫游可以做到无缝切换(实际是客户端可以同时连多个相同SSID的AP),如果是这样的话AC + AP方 ...

好像是支持802.11k/v/r的路由都支持无缝切换。具体我也没有详细了解过。

楼主:
用mesh的话,网件的还挺贵,官方二手的也不便宜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在用H3C的AC+AP面板,发热量还是有点的,特别是夏天。
建议还是用AC+吸顶AP,可以藏在空调检修口或吊顶里。 ...

兄弟你用的哪一款?我用的小贝系列的MSG360-4. 我想2.4G设置一个SSID,专门给摄像头和智能家居用,2.4+5G融合再设置一个SSID,发现需要新固件,升级固件,需要命令行来弄,于是我放弃了。等WIFI6E稳定了,直接换代。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支持802.11k/v/r的路由都支持无缝切换。具体我也没有详细了解过。

5是硬切换,信号差到一定阈值才触发漫游,还是会短暂断流。
6看介绍是软切换,在AP覆盖的交界可以同时连两个AP实现无缝漫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用的哪一款?我用的小贝系列的MSG360-4. 我想2.4G设置一个SSID,专门给摄像头和智能家居用,2.4+5G ...

GR1108-P带5个A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线的mesh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AC+AP?  简化了传统AC+AP的配置而已。

和1根网线挂多个路由器相比,是不是可以做到自由切换。

比如一共3层,每层80平米,怎么什么架构好呢?  其实如果不考虑隐蔽工程的话,是不是要容易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你要求太低了,现实中一个路由100平米的房子都很难兼顾到没有信号死角。 ...

那是路由器太差了,或者房屋钢筋混凝土衰减太大。一个k2路由器都可以轻松200平覆盖,好点千元路由器更是不光覆盖还能保证一定高速。86u开启澳大利亚地区,能达到300mw覆盖轻轻松松。

网友:
华3的,8口AC带4个86面扳AP,Ac巨热,AP还行,其它品牌不清楚。但我建议还是上ac+ap,一是再也没有信号忧虑,无缝切换,二是路由这玩意就应该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让你感觉不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