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房户型设计,请阿莫和坛友给一下建议

楼主(2022-06-26):
房子是面宽11.2米,进深10.5米,家里人各种要求客厅大、卧室大啥的,下面是都满意的一个结果
自己简单画一下,不是专业人员设计的
感觉客厅和厨房、餐厅这块没处理好,大家帮忙参谋参谋怎么调整

网友:
其实自己满意就行。

楼主:
客厅上面要放置横梁,这么画是不是不好放置横梁,主要是结构这方面不懂

网友A:
楼梯口正对大门,风水大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梯口正对大门,风水大忌?

哈哈,楼主后悔了吧。

一句风水,就让你推到之前的所有方案。如果要满足所有的风水禁忌,你的房子就不用设计了。

网友:
建房子的规则有一些是科学,不是风水。比如我的出租公寓,一个套间,里面的房间的门不能对着套间大门。否则站在套间外面就能看到房间里面的情况,这多尴尬。

网友上面说的这个就是风水。是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的。

网友B:
这个自建房,入户的大门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俗话说,大门大户。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移动时间:12小时之后

楼主:
如果我来做主肯定不选这个方案,入户门随便画一下
如不考虑风水,从可建造性、成本角度考虑,客厅上面那么长的横梁和下面的构造柱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建房,入户的大门是不是太小了。

门口太大也没什么用啊,我当时本来安排3m5的大门的,后来还是改成1m7了。

主要是价格原因,因为1m7的大门都要32000块了,3m5呢就要7万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门口太大也没什么用啊,我当时本来安排3m5的大门的,后来还是改成1m7了。

主要是价格原因,因为1m7的大 ...

主要是好看。其次,高兴了,老头乐随便开进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好看。其次,高兴了,老头乐随便开进开出。

我原本也是考虑里面停电动汽车。但后来有人告诉我,万一电动汽车着火就可能把你的房子给烧毁了。虽然我的是水泥框架结构,但是大火一烧,可能水泥就会崩溃。

楼主:
不知道一楼的这个构造柱,在二楼能不能去掉,卧室门往左挪

网友:
啧啧,,,
就一百平的地基,还要搞构造柱。。

网友:
供参考,基本上大体一样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一楼的这个构造柱,在二楼能不能去掉,卧室门往左挪

你要建几层?

柱子之间是跨度一般不要超过6米。我说的是框架结构。

如果你的是混合结构(砖头也承重),要问一下师傅跨度可以多大。

网友:
把楼梯转90度,放到左上角,厨房放到中间不好?这样楼梯间不用那么大

网友:
农村修的话,2.5层,足够三四代同堂
顶层一定要弄,不然一方面漏雨,另外一方面热的要死。

如果差距不大,还是弄实心砖,空心砖后面安装点啥郁闷死。

楼主:
两层楼,砖混结构

网友:
厕所太窄了,才2米宽,要在里边淋浴的话非常局促,最好做大一点,干湿分离

网友D:
用了大概五六十个,
现在还倒欠一屁股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层楼,砖混结构

一定要做顶,
不然绝对热死人。
现在顶楼那个半空的阁楼

夏天温度,估计有四十多℃。

网友E:
我们这里农村一般不会让住户自己设计的,用户须在典型设计图册里选。在设计图册基础上根据面积不同调整。
典型设计图册是ZF花钱请设计院搞得,设计都是比较合理的。
我家亲戚的新建自住房就是选典型设计,样式和结构比周围原来邻居房子高出好几个档次

网友:
楼梯间基本固定,
最短3.9米,宽度最窄2.4米
一般修房子,按照0.3米步进。
特别异形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大概五六十个,
现在还倒欠一屁股账

搞得不错,五十多个算合理价格了,包硬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里农村一般不会让住户自己设计的,用户须在典型设计图册里选。在设计图册基础上根据面积不同调整。

我的房子的框架是找人设计,间隔是我自己设计。

网友D:
家里面的宅基地是超级异形的,
目前客厅门距离院子门貌似近四十米…

整个院子占地大概660㎡,
受限制于左邻右舍的安全隔空距离,
右边留了大概4米多宽的车库。

当初硬性要求:
一楼两个卧室,
楼梯不对客厅门,
父母要烧材,
需要三轮车,汽车车库

网友:
如果信风水,可以说下方位,哪些人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家里面的宅基地是超级异形的,
目前客厅门距离院子门貌似近四十米…

你家柴灶如何排油烟的?使用过程中会有油烟会跑到二楼的房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柴灶如何排油烟的?使用过程中会有油烟会跑到二楼的房间么?

独立的呀
怎么会跑到二楼去呢,不是有烟囱吗

网友:
10.8米×10.5米是主房子,
左右的是【偏偏】,
前面做造型,看起来好看。
实际上只是彩钢或者木棚子
材灶上面是木棚子。

墙上有烟囱和强排,毫无压力。

网友F:
不是故意泼冷水,尽量不要逆城市化大流,在大部分农村投入这么一大笔钱都是不值得的,除非根本不在乎这些钱或跟阿莫类似的位置和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故意泼冷水,尽量不要逆城市化大流,在大部分农村投入这么一大笔钱都是不值得的,除非根本不在乎这些钱 ...

家有老父老母二人,
一年老房子被淹两次——
因为门前修路改变了水路。

接近四十年的老房子,
只有两个卧室,咋办?

网友:
能理解,建议学学日本,房子本身尽力压缩规模,降低基建投入,多出的面积种种菜都好,话题往适老智能方向引导,精致舒服,能照顾到面子和里子。当然最关键的是说服老人家。

网友G:
你这个跟我们的面积差不多,我们一楼只留一个房间给老人用。我们把一楼和二楼打通做了跃式,这样吃饭的时候不用跑上楼去叫人了
地方小而为了更大空间我们把一楼卫生间建在楼梯下面了,而楼梯入口做了三级台阶以减少楼梯每级的高度。

网友:
现在按照套间修的话,农村基本上都是这种别野风格了,除非混得特别差的。

经济适用房,就是2.5层,建筑面积250~300平,纯土建30万起步。

这费用只包括修起来和内外墙粗找平、防水。

什么门窗玻璃、内墙的腻子、外墙瓷砖(或者色彩涂料)、造型吊顶、厨卫家电

为了省钱,我后面的整面墙只做了防水(含),左右因为下面有偏房,也没有贴瓷砖。

只是正面是全贴瓷砖,做了偏房的额外造型。

网友:
厨房可以对着客厅开个推拉门,这样视觉会通透和大气,楼梯低的门可以不要。二楼可以做一个套房,带卫生间的,没必要做两个公共卫生间。至于楼梯对着大门,完全可以在楼梯下来地方做个屏风挡一挡。

网友:
上传我设计的DWG,供楼主参考。

网友F:
每个人家里的情况不一样,需求也不一样,所以最关键还是目标要清晰明确,我见过真的就只是盖给老人自己住的小房子。农村这些年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人口、家庭组织变化都挺大的。很多人回不去的农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跟我们的面积差不多,我们一楼只留一个房间给老人用。我们把一楼和二楼打通做了跃式,这样吃饭的时 ...

能传图纸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传图纸学习下?

没有图纸呀,农村师傅照别人的样子做的。我随便画了一些手稿买瓷砖用的,哪个是柱子或梁我都没标。
单买瓷砖就花了七八万,最后家具没钱买好点的了,以至于被人说是家徒四壁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每个人家里的情况不一样,需求也不一样,所以最关键还是目标要清晰明确,我见过真的就只是盖给老人自己住的 ...

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就遇到着种问题
和兄弟分家了,家里的土地总也得要吧,关键以后父母百年后,需要分“神“,  我老家那边,家里是供神牌的,一般不会给你一只合伙的。
也后悔建晚了,以前20多,今年问了下, 说搞的好60左右,差点也得40(2层  大概230平左右)家具另算。
考虑1年也就回那么几天,小孩大概率也不会回去那边长期生活的。
所以现在我改变了,预算在30W,建  1层半,顶层拿出一半做大阳台一样休闲。  1楼3个房,顶楼2房,中间必须是正厅供神牌。
现在砖价格没涨,就是砂石和钢筋,涨价非常厉害,人工也涨价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就遇到着种问题
和兄弟分家了,家里的土地总也得要吧,关键以后父母百年后,需 ...

地基做好一点,方便日后可以多建几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故意泼冷水,尽量不要逆城市化大流,在大部分农村投入这么一大笔钱都是不值得的,除非根本不在乎这些钱 ...

农村长大的,盖房子基本上是免不了的,只是早晚大小的问题,既然要盖,早点还便宜,物价永远是上涨的,晚了盖手续还啰嗦。
如果从小在城市长大,倒是无所谓。

网友(2022-08-02):
竟可能卧室做套房,把卫生间放进去,这样子方便,或者一层2个卫生间,一个给主卧用,一个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