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ER508二极管运行在96摄氏度可靠吗?

楼主(2022-06-26):
如题,做板之前未测试,有点失误,HER508,为1000V(700Vrms)5A二极管,DO-201AD封装(外径5.08mm那种塑封二极管),
使用在直流24V 2A下,压降几乎正好1V,在26摄氏度室温下发现二极管引脚根部有96摄氏度,PCB上引脚间距为15mm(15.24mm),二极管距PCB表面2mm高,自然对流。
该二极管反向截止时被施加的电压是48V。
不知该二极管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靠?做电源的各位可有经验?
我曾遇到在交流220V,800W阻性负载上使用1000V 10A的10A10二极管半波整流一段时间后损坏的情况,不知HER508能否在这种情况下撑得住?
好像换SR5100 100V 10A肖特基也不会减少特别多的压降,只能减少25%的发热功率,估计温度也不会低。
换什么比较合适?我还能继续使用DO-201AD封装不改板吗?

编辑补充:
该二极管所连接的电源是稳压的开关电源,不是变压器,连接的负载是具有较小电感的阻性负载。24小时连续工作。

网友A:
二极管上套散热片吧

网友B:
有专门的圆柱二极管散热片,套上去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上套散热片吧

好像没有给DO-201AD封装的散热片啊。。二极管用的散热片一搜都是那种工业螺栓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圆柱二极管散热片,套上去散热吧

二极管用的散热片一搜都是那种工业螺栓型的,圆柱的搜不到,能否推荐个关键词?

网友C:
记得参数定义Ta=125度  If=1A  表示壳温在125时能流过If额定平均电流 1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参数定义Ta=125度  If=1A  表示壳温在125时能流过If额定平均电流 1A

HER508是Ta=55度,If=5A,引脚9.5mm

我现在引脚长度基本也是这么长

按手册里AMBIENT TEMPERATURE vs AVERAGE FORWARD OUTPUT CURRENT的曲线图看,即使是100度也在2.5A以上,所以我目前2A 96度并不超(环境26度,二极管引脚根部96度),但这个温度不知道能活多久,总感觉不靠谱。

楼主:
测试了10A10和SR5100:
24V 2A,室温26.9度

SR5100,压降0.622v(低温状态测量),温度稳定在81度。
10A10,压降0.8v(低温状态测量),温度温度在86度。

之前的HER508测试时间没有这么长,按同等时长测试到温度稳定,可能要超过100度。

暂时没有找到比SR5100更好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楼主:
HER508是Ta=55度,If=5A,引脚9.5mm

我现在引脚长度基本也是这么长

温升太高了,夏天室外晒晒估计要冒烟了。。

像1n4001这类的管子结温应该是150度吧,这个你查查。但是腿温都90+了结温怕是120+了吧。

网友:
多搞两个并联。

网友E:
不需要那么高的Vrm,降下来,肯定可以得到更好的Vf,然后选一个封装大一点的,散热能力自然就强

ST2045  45Vrm  0.35V@2A 0.7W
SL1545
SS10U45 。。。。。。

SL56C这个体积大一点,功耗大一点,DO-201AD直接替换,典型热阻(取决于板子大小)55C/W*0.7W=40C,勉强还行,这是最低成本下的方案

SBD2060TCTB这个To-220更大了,有标准散热片,但是安装更麻烦了。加散热片热阻做到25C/W简直就是小case,2W没问题,这里不加散热片热阻75C/W*0.7W=50C差不多都能承受了

SBDB4045TCTB 这个to-263,安装简单,只要板子够大,通过接地焊盘散热热阻可以做的很小,0.7W毛毛雨

网友F:
用SR560试试,室温下结温控制在70度以内靠谱些,夏天可能90度这样,不过功率器件这个温度也没问题。

网友G:
有那种 跟7805 类似封装的 很大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用的散热片一搜都是那种工业螺栓型的,圆柱的搜不到,能否推荐个关键词? ...

【淘宝】https://m.tb.cn/h.fETuec4?tk=H8Ci2oEecGz「厂家直供二极管散热片 14*12*30电动车充电器散热片铝型材」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淘宝】https://m.tb.cn/h.fviOHDT?tk=1rdn2oE37xE「厂家直销异型散热片充电器专用二极管散热器不带针10*12*30MM」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看看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升太高了,夏天室外晒晒估计要冒烟了。。

像1n4001这类的管子结温应该是150度吧,这个你查查。但是腿 ...

是的里面温度估计相当危险,我之后再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压降变化估计一下结温到底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那么高的Vrm,降下来,肯定可以得到更好的Vf,然后选一个封装大一点的,散热能力自然就强

ST2045  4 ...

感谢,SL56C这个搜出来都是贴片的呢。。
低Vrm的我也找到SR560了,但是SR560的最高温度不是150度是125度,反向漏电也大,我怕高温下48V漏到24V的电流太大造成问题,就没敢选。。
还是换TO-220的省事,我板子上已经有一个散热器了,跟MOS装一起散热就完事了,就是得改板子。。TO-263的这个没法用,这个板子要求都用直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SR560试试,室温下结温控制在70度以内靠谱些,夏天可能90度这样,不过功率器件这个温度也没问题。 ...

是的这个压降估计能更小些,我昨天也找到SR560了,但是SR560的最高温度不是150度是125度,我怕余量反而变小了,而且这个与100V的相比反向漏电也大,尤其是高温状态下,我怕高温下48V漏到24V的电流太大造成问题,就没敢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那种 跟7805 类似封装的 很大个的

是的,还是TO-220的靠谱,就是得改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https://m.tb.cn/h.fETuec4?tk=H8Ci2oEecGz「厂家直供二极管散热片 14*12*30电动车充电器散热片 ...

感谢!居然还有这么奇特的散热片,下面要是没有那个凸起就好了,目前的布局得切掉下面多出来的部分才能用,但也是很好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居然还有这么奇特的散热片,下面要是没有那个凸起就好了,目前的布局得切掉下面多出来的部分才能用 ...

多余的凸起,量少自己切,超过一百个估计可以让商家给切好。加点手工费的事情。

楼主:
重新测了一下
26度室内
HER508,2A电流,室温起始压降1.1V,10分钟后二极管引脚根部103摄氏度,压降0.929V
SR5100,2A电流,室温起始压降0.668V,10分钟后二极管引脚根部77摄氏度,压降0.601V

手头的SR5100品牌不明,随便找了一个pdf,与里面曲线图2A电流下25度和75度的情况比较,发现非常一致,说明用万用表点状热电偶测量二极管引脚根部与主体连接位置的温度与内部温度或与规格书数据差别不大。

将采用SR5100替换HER5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余的凸起,量少自己切,超过一百个估计可以让商家给切好。加点手工费的事情。 ...

感谢,目前数量较少,我重新测了一下,SR5100在26度环境中稳定在77度,应该可以应付40度环境温度,我先不上散热片观察观察,后面的改TO-220的二极管,这部分如果遇到问题就再加上散热片

网友H:
这个二极管具体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I:
这个是温度是不是太高了,如果室温在45多,要到100多度了,长时间工作可能不行。

网友J:
市面2A的塑料盒开关电源,也是用DO-201AD二极管也没加散热片,照此推导自身功耗导致的升温应该不会超过40C。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二极管具体是用来做什么的?

很简单,2个电源,24V和48V,有48V的时候使用48V,没有48V的时候使用24V,并防止48V倒灌给24V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温度是不是太高了,如果室温在45多,要到100多度了,长时间工作可能不行。 ...

是有点高,但想想他们做开关电源和节能灯的,里面温度好像也挺猛的。。不知道按多少弄的

而且我是2A,照这么看,那岂不是1.5A以上都要用能装散热的封装才行了?那这些圆柱的5A二极管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市面2A的塑料盒开关电源,也是用DO-201AD二极管也没加散热片,照此推导自身功耗导致的升温应该不会超过40C ...

可能他们电压较低用的管子Vf比较低吧,我昨天拆了一个比较垃圾的,里面是HER505,压降小点,但那个并不是恒流2A,而是很不精确的限流,短路能超3A,平常只有1.xA。。网上搜24V 2A的图倒是很多用TO-220二极管的,而且装了散热片,应该是需要改板子的

网友J:
印象中快恢复压降比工频整流管高,工频整流管又比肖特基高。高耐压二极管比低耐压的压降高
按理SR5100应该比HRE508功耗低1半
或者弄更长的引线,用竖插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印象中快恢复压降比工频整流管高,工频整流管又比肖特基高。高耐压二极管比低耐压的压降高
按理SR5100应该 ...

是的
SR5100与HER508相比没有低一半,按之前的测试来看,温度稳定后SR5100,2A,0.601V=1.202W,HER508,2A,0.929V=1.858W,1.202W/1.858W=64.69%

竖插的话确实有优势,但这板就先这样了,之后改掉这个设计
ref: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1n4001-d.pdf

网友K:
插件孔够大的话上10A10

楼主:
引用 网友K:
插件孔够大的话上10A10

够大,但是10A10实测温度输给了SR5100

网友:
不可靠. 2A电流我会用TO220封装+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