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国产视频接口芯片--AHD、SDI 、fpd-link/gmsl

楼主(2022-06-27):
各位大佬好!小弟最近在调研国产视频接口芯片,请问各位大佬能提供一些(AHD、SDI 、fpd-link/gmsl)的国产化芯片吗?

网友:
我最近也在看这一块,听说过fpdlink。但是没有实际用过。

网友A:
AHD用过几个。不过貌似都不是国产的。 比如TP2812. 韩国N4(NVP6324),至于 fpd-link,GMSL,这两个是TI和MAXIM的专利技术。国内现在很难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HD用过几个。不过貌似都不是国产的。 比如TP2812. 韩国N4(NVP6324),至于 fpd-link,GMSL,这两个是TI和MAXI ...

昨天查了下,振芯科技似乎有fpdlink 的芯片估计是逆向的。

网友B(2022-10-15):
引用 网友A:
AHD用过几个。不过貌似都不是国产的。 比如TP2812. 韩国N4(NVP6324),至于 fpd-link,GMSL,这两个是TI和MAXI ...

有用过tp2912,转ntsc标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过tp2912,转ntsc标清吗

这款没用过。 去github上找找。没有的话联系原厂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