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可以检验整个文件夹内文件有没有被修改?

楼主(2022-06-27):
我有一烧录器上位机软件,解压即可使用,同一个烧录档打开校验码会变。
重写解压这个烧录软件出来打开烧录档又是OK的。
怀疑这个软件被改写了。

网友:
7-Zip,安装后文件或者文件夹右键“CRC-SHA”

网友:
我之前在其他论坛问过一次 checksum 校验类软件,我自己的需求比较重,最后是自己找到了 RHash 这个软件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rhash/

不过你的需求明显没这么重,而且图形界面程序更方便用,那可以看看 RHash 的替代软件
https://alternativeto.net/software/rhash/

比如这几个:
https://alternativeto.net/software/openhashtab/about/
https://alternativeto.net/software/rapidcrc-unicode/about/
https://alternativeto.net/software/hashmyfiles/about/

网友:
其实好像你需要装一个 Beyond Compare
很多时候需要对比文件和目录

网友:
ctrl+f 输入 * 查找所有文件,然后按修改日期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