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看这颗芯片做哪个应用合适

楼主(2022-06-27):
AT3060 单芯片 内部集成了 Charger 、MCU 控制器 、FLASH 及 MOS 等,可以提供极简的 BOM 和灵活的软件 实现 方案 。
AT3060可通过软件配置 管理单节锂电池 充电 ,芯片 内部 集成 MOS 开关、 电流检测及环路补偿功能 。最 大充电电流 1A 。工作输入电压 4.5V 至 6V ,最高耐压 28V 。输出 可编程充电电压 范围 3.6V 至 4.6V ,软件 可灵 活配置涓流 、恒流 、恒压切换阈值 ,实现高充电效率。AT3060 待机电流 6uA ,封装采用 QFN 4x4 32 pin ,该全集成芯片 可提供 多达 18个 GPIO 。

原来是瞄准电子市场开的,电子烟已经量产了,想看看其他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的规格上面列出来了,这就是创业公司针对电子烟市场开发的一个产品,现在想扩大点应用范围。
有兴趣 ...

既然是电子yan市场的产品,干脆出个电络铁或者加热器的套片方案吧,估计程序都不用怎么改的

网友B:
楼主这操作厉害啊,我看到这个广告竟然没有反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操作厉害啊,我看到这个广告竟然没有反感。

不是广告啦,只是想找个其他应用,干起来!

网友C:
噢。。看起来很像是移动电源芯片的玩意但是有很多IO是吧……能不能介绍一下它MCU部分的能力呢?什么内核?运行速度?FLASH/RAM容量,定时器PWM,SPI,ADC等资源?没有找到datasheet啊

网友D:
小量的东西,用起来应该不方便,大量的产品,可能又用不上,
看看小风扇这个方向应该可以用,这个量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噢。。看起来很像是移动电源芯片的玩意但是有很多IO是吧……能不能介绍一下它MCU部分的能力呢?什么内核? ...

您好,
什么内核?运行速度?FLASH/RAM容量,定时器PWM,SPI,ADC等资源
32BIT 高性能 CPU ,主频 4M /8M 可配置 ,支持单周期乘法和 SWD 调试
内置 64 KB 程序存储 FLASH,
4KB SRAM
2KB ROM 支持从系统存储器启动
16 通道 11 比特 ADC ,支持 8个外部通道和 8个内部 通道,可以提供单次模式或连续模式,连续模式下 16 周期采样一次, 最快 500Ksps
串行通讯接口: 串行通讯接口: 1xI2C, 2xUART, 1xSWD
支持一路 16 位独立 PWM 计时器,支持互补带死区功能 4x16 位通用计数器, ,2路带 PWM 输出功能
输入耐压最大支持 2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量的东西,用起来应该不方便,大量的产品,可能又用不上,
看看小风扇这个方向应该可以用,这个量也还可 ...

有没有风扇的型号,我买来研究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什么内核?运行速度?FLASH/RAM容量,定时器PWM,SPI,ADC等资源
32BIT 高性能 CPU ,主频 4M /8M ...

这资源可以的,可以看看消费类的东西,还有玩具类的东西,带电机的那些应该都能很好的驱动,充电的美容的带电机的加热的和小屏幕的,还有现在汽车充气泵也出来很多充电的数显压力的(虽然他们是8.4V的2S电池)

网友E:
加密性能如何,小批量什么价格,小批量采购是否方便?合适的话,有手持测试仪表类的项目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密性能如何,小批量什么价格,小批量采购是否方便?合适的话,有手持测试仪表类的项目会用。 ...

加密是指什么呢?这个需要在系统层面考虑吧
如果有合适的项目,我们可以全力支持,价格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资源可以的,可以看看消费类的东西,还有玩具类的东西,带电机的那些应该都能很好的驱动,充电的美容的 ...

大佬能否开个项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否开个项目呢?

我日常并不是这些方向的,如果资料全,随便下载,芯片容易获取(编辑补充:少量),成本合适,应该会有人愿意用,内部资源看起来挺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风扇的型号,我买来研究下。

小风扇用三四毛钱的芯片,你这个芯片怎么干得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密是指什么呢?这个需要在系统层面考虑吧
如果有合适的项目,我们可以全力支持,价格不是问题。

就是内部MCU的代码加密。不能让别人随意就把固件读取出来。

网友G:
规格书不发,价格不发,网上资料都找不到... ....
讨论啥呢

网友H:
这个芯片什么价位?有个手机壳的案子需要低成本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风扇用三四毛钱的芯片,你这个芯片怎么干得过

是的,研究了下英集芯那颗,5毛钱以下,肯定干不过的。
兄弟是明白人啊。
帮忙想想有啥合适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芯片什么价位?有个手机壳的案子需要低成本的MCU

2.5左右,量大可以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规格书不发,价格不发,网上资料都找不到... ....
讨论啥呢

大概的规格上面列出来了,这就是创业公司针对电子烟市场开发的一个产品,现在想扩大点应用范围。
有兴趣的话,留个信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内部MCU的代码加密。不能让别人随意就把固件读取出来。

可以对编程软件接口上的读写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电子yan市场的产品,干脆出个电络铁或者加热器的套片方案吧,估计程序都不用怎么改的 ...

这个思路好,有没有具体的项目可以一起搞搞呢?

网友I:
32BIT 高性能 CPU ,主频 4M /8M 可配置 ,
32位配这个主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32BIT 高性能 CPU ,主频 4M /8M 可配置 ,
32位配这个主频,没看懂

可以到50Mhz
这4/8Mhz是指数据读写的频率

楼主:
后面会设个50万汤圆的悬赏,征集用这颗芯片做出来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