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订单取消,退款为啥不能原路退回

楼主(2022-06-27):
提交PCB订单,付款后发现文件有问题,取消订单时,退款却提示只能退到账户余额,
为啥不能原路退回,技术上很难实现吗?!

如果短时间无法实现原路退回,提现处理能不能提个速?

网友:
嘉立创开始不支持原路退回,后面就因为内控的需求改为原路退回,原路退回还没有坚持几个月就前几周停掉了,原因是无法远作: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有很多款,客户的款不及时退回,有很多款是员工个人代付了款,公司以经报销了,结果员工离职了,原路退回的话就又退到了员工个人帐号上,导致员工公司极度不满,所以无法实现原路退回,就把原路退回关掉了!

网友A:
众口难调啊  你们难处我们也理解,但是你们也得理解客户的难处,如果退回账户余额的话,那账户余额里的钱也设计的灵活一下,付款的时候能用账户余额+这次付款,比如我账户余额有50块钱,这次下单的钱是150元,我用了账户余额的钱再付100元,最起码能这样吧?目前是一个订单只能用账户余额的钱或者直接付,我账户里有二三十块钱,是之前忘记什么原因退的款了,我现在下单最起码也得一百元以上,这样用于就用不了账户余额了,问了你们客服,客服说可以先往账户里充100元,这样账户余额里就有150了就能用了,理论上可以实现,但是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众口难调啊  你们难处我们也理解,但是你们也得理解客户的难处,如果退回账户余额的话,那账户余额里的钱也 ...

这个可以,我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众口难调啊  你们难处我们也理解,但是你们也得理解客户的难处,如果退回账户余额的话,那账户余额里的钱也 ...

支持+10086
如果能 账户余额+额外付款  就方便了

网友:
有很多款是员工个人代付了款,公司以经报销了-----------
我觉得公司报销没那么快
一般发生退款无非是PCB数量少了,需要退差价,或者取消了订单
公司报销要见发票的
一般都会板子做好了一段时间才去开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