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转移WIN10启动分区信息

楼主(2022-06-28):
电脑原有一块硬盘A,安装了WIN10系统,后面又追加了一块SSD B,在A存在的情况下又在B上安装了另外一个WIN10系统,现在拔掉A,从B无法启动。请教各位如何处理?想达到 A B 都可以单独启动,并且保存现在系统和数据。

楼主:
https://blog.csdn.net/sky2mars/article/details/114840487

网友:
估计悬。uefi分区的引导信息在那个默认的启动盘里面(哪个是默认的?。。你问我我问谁。。电脑里装多个盘之后压根猜都没法猜,只能拔掉只留一个盘。一群三哥搞的破玩意连我各种花式做了20年系统的都搞不定,只有上次用dg直接扇区拷贝又用引导修复折腾了半天才启动起来)。。而且m$还要求必须得有efi,msr俩分区,没有的话直接不给你安装。。

网友:
之前我试过笨方法,安装A系统时候拔掉B盘,安装B盘时候拔掉A盘,完全独立了。。。。

网友:
尽量弄清楚启动原理。
在b盘动态创建efi分区,用bcdboot添加引导即可。

网友:
把A盘去掉,用W10安装光盘启动到安装界面,按Shift+F10,出来命令行,输入bcdboot c:\windows
这个命令也可以在部分PE下操作,不过可能需要额外参数。

网友:
四叶草系统
想那个盘启动就翻那个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