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EDU正版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2-06-28):
各位坛友,自用想买个正版的edu用,貌似现在贸泽和e络盟都没有库存,淘宝的商家涨价了一倍还多,有点坑爹了,万能的坛友有推荐的途径没?盗版的目前在用,经常弹窗,不想折腾了,想想还是支持一下正版,图个省心。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啊,
不弹窗
支持自动升级
支持最新驱动程序
带外壳和MINI的都有

网友:
看了下 digikey上 edu 版本也没有货了, 最低 base起步, 价格需要3000多,比贸泽便宜一点

网友:
搜了下,确实都没有库存

网友:
是不是edu V10版的固件停更了啊? 最后一次更新还是2021.12.02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s1789ot30e2 这里有  是教育版本,然后需要写入几个命令就是完整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3b9b2e8dvZqTlf&id=583098480074&_u=s1789ot30e2 这里 ...

加了feature,新版的固件会检查,导致不可用

网友:
买了ul+,5000多

网友B:
没必要买edu还搞成盗版的,只是仿真弹个提示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买edu还搞成盗版的,只是仿真弹个提示窗

edu默认不支持j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u默认不支持jflash

可以在jflash上加个licence 就可以使用jlink-edu了

网友:
加了feature后我的JLINK EDU就用不了

网友:
进口品牌的开发板的那个jlink是不是正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3b9b2e8dvZqTlf&id=583098480074&_u=s1789ot30e2 这里 ...

会变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变砖吗

这个是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