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上市】DP100数控直流稳压电源,数显,快充,八大优势

楼主(2022-06-28):
【新品上市】DP100数控电源,输出精度高,纹波低,接口支持多种保护,支持上位机通信及固件升级!

      DP100数控电源详情介绍
         DP100数控电源是正点原子最新推出的一款高性能数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宽范围输入电压并支持PD/QC协议;输出精度高、纹波低、动态响应快、电压曲线平滑、转换效率高、发热量低;多重保护,智能防烧;支持和上位机通信以及固件升级。

数控电源演示视频(点击上图观看视频)

     购买方式

      正点原子旗舰店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76139724711

网友A:
这种全铜的输出端子质量不错的; 但是没有考虑安全防护,电路板不小心碰到端子可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全铜的输出端子质量不错的; 但是没有考虑安全防护,电路板不小心碰到端子可就麻烦了 ...

应该不容易碰到,端子上插有输出线,线头上是绝缘的

网友B:
昨天刚拿到手,感觉不错,体积小,设置精度高,有点遗憾的就是只能降压,快充输出最高20V,而我们设备一般都是用24V输入,后续要是再出个升降压可调的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拿到手,感觉不错,体积小,设置精度高,有点遗憾的就是只能降压,快充输出最高20V,而我们设备一般 ...

升降压我们当时有看过,综合考虑还是做降压比较实在一点。 升降压整体会更复杂,效率也没有纯降压高。
如果要高压的话,建议选择32V 3A电源适配器作为输入,就可以完全满足需求了。

网友C:
但是这个价格,感觉买个传统的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个价格,感觉买个传统的也差不多了

加32V 3A适配器400多吧, 还好, 看需求了, 如果传统的能解决你的问题就可以选择传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个价格,感觉买个传统的也差不多了

应用场景不一样,如果有固定空间摆放,当然是首选变压器 + 线性稳压的了,除了笨重没什么缺点

像我因为没固定空间放,放的时候空间也有限 (家里用,现在这房价,寸土寸金啊),就买了个开关电源前级 + 线性稳压后级的
电压、电流范围很够用,就是散热风扇太吵了。用的时候还得现插 220V 电源,有点麻烦

正点原子这款已购,准备配合 12V 的锂电池组用,用 DC 转 type-c 的线
需要电压高点时也可以接 65W 的 USB-PD 电源适配器,或者查到之前在论坛里买的 PowerHUB 上

另外价格应该和销量有关,这款产品针对的市场应该没传统电源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个价格,感觉买个传统的也差不多了

这个出差使用方便,加个小络铁,示波器一起放在配套的工具包里,小巧易带,再加个充电宝,硬件工程师出差,一包搞定所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出差使用方便,加个小络铁,示波器一起放在配套的工具包里,小巧易带,再加个充电宝,硬件工程师出差 ...

我是直接买了个那个1000多的移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买了个那个1000多的移动电源

MDP-XP   ?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设置输出曲线,监控各输出电压时的功耗之类的?动态测试负载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设置输出曲线,监控各输出电压时的功耗之类的?动态测试负载的稳定性 ...

有序列输出,扫描输出, 你这个情况,用序列输出可以,然后通过波形查看负载变化。
回头我们会提供dll给大家,开放接口,自己写上位机,想怎么玩都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序列输出,扫描输出, 你这个情况,用序列输出可以,然后通过波形查看负载变化。
回头我们会提供dll给 ...

建议在上位机编辑序列输出后,增加保存到电源功能,后续上电后电源可以选择运行哪个序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上位机编辑序列输出后,增加保存到电源功能,后续上电后电源可以选择运行哪个序列 ...

这个暂时不支持,现在必须连上位机才可以序列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暂时不支持,现在必须连上位机才可以序列输出。

我买了个ugreen的65w快充,支持20V输出,但是插到电源上适配成9V了,请问后续软件会持续升级适配多种快充协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ugreen的65w快充,支持20V输出,但是插到电源上适配成9V了,请问后续软件会持续升级适配多种快充 ...

电源可以修改申请电压, 你进入设置看下:

网友E:
那个调节滚轮元件名称叫什么的?想搞两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调节滚轮元件名称叫什么的?想搞两个玩玩。

这是定制滚轮...要的话送两个给你, 市场上没得卖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定制滚轮...要的话送两个给你, 市场上没得卖的...

原子哥,你能不能发个论坛短信给我,我把地址和电话发给您。我没有权限发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子哥,你能不能发个论坛短信给我,我把地址和电话发给您。我没有权限发短信 ...

你发我邮箱吧liujun@alientek.com

网友:
颜值高。
1.贵
2.没有升降压,用充电器输入时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