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网络四层板顶层和内电层线宽不一样会对信号造成影响吗?

楼主(2022-06-28):
第一次画四层板,jlc内电层铺铜0.5盎司,顶层是1盎司,我顶层信号线8mil,我可以把内层改成15mil?还是继续是8mil啊?

网友:
高速信号?一般的板子不用管。

网友:
难道内层大面积铺地还不让了?

网友A:
低速 没关系   超过  100M 再考虑这些问题
另外高速信号  第二层必须要作参考层,低速就不用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速 没关系   超过  100M 再考虑这些问题
另外高速信号  第二层必须要作参考层,低速就不用管了 ...

其实20m以上就需要考虑emi对周围信号的干扰,以及长线辐射衰减了。到了ghz,不光要考虑辐射,还要考虑信号完整性。

网友:
内电层不是这个样子吧,是不是当成了布线层了

楼主:
统一回复,大部分板子内电层是gnd和vcc,但是这个板子有点特殊,是功率板。
编辑:考虑到散热和mos也要大电流,使用负片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 没关系   超过  100M 再考虑这些问题
另外高速信号  第二层必须要作参考层,低速就不用管了 ...

如果是数字信号,速度不是还和上升沿和下降沿有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大部分板子内电层是gnd和vcc,但是这个板子有点特殊,是功率板。
编辑:考虑到散热和mos也要大电 ...

另外  国内你做负片 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极高的不良率, 而且 很多厂家不支持做负片

另外 看你的图应该都属于低速的,  低速的上升沿和 下降沿确实很陡 这个是对的,但是低速的终端采样时间 更宽裕了,所以 不需要太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