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有加密软件linux下可以正常编译问题

楼主(2022-06-29):
windows下有加密软件,怎么在windows下编辑代码,linux下可以正常编译?

网友A:
没看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问题

我的windows环境下加了亿赛通的加密软件,在windows下面编辑 的c文件都加密了,这时候如果回到linux进行交叉编译的话会因为c文件加密了无法编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windows环境下加了亿赛通的加密软件,在windows下面编辑 的c文件都加密了,这时候如果回到linux进行 ...

无解。。用串口之类的,或者用自定义usb设备传输,或者win10下用wsl编译。。

网友:
有linux版本的客户端,问你们it要

网友B:
装虚拟机,在虚拟机里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虚拟机,在虚拟机里搞

我就是在虚拟机搞的。
你有弄过吗,在虚拟机做的话怎么去做?

网友C:
linux 環境起一個 web 服務,windows 環境的源碼通過 web 頁面上傳到 linux 環境

一般這種軟件只能堵住文件系統拷貝,只要不走文件系統拷貝,就不會有影響

你可以找一個其它可以上傳文件的網站,先做一個測試(如果能訪問的話。我猜大概率不允許訪問,或者網站是白名單,在白名單裏面找找看有沒有網站可以上傳文件的)

web 測試可以的話,也可以試試 ssh 等途徑傳輸文件到 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ux 環境起一個 web 服務,windows 環境的源碼通過 web 頁面上傳到 linux 環境

一般這種軟件只能堵住文 ...

目前我用samba在linux 上创建了一个服务器,但是我在windows 上通过sourceinsight修改代码后,linux服务器的代码也会被加密。
那其实如果用web上传到linux也不行,因为你编辑的时候还是在windows下编辑,还是会存在文件拷贝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用samba在linux 上创建了一个服务器,但是我在windows 上通过sourceinsight修改代码后,linux服务 ...

samba 也是走文件系統的,不行正常

windows 這種再怎麼加密,也要保證普通軟件在當前環境下可以正確讀寫加密的文件,也就是說,加密的文件 on-the-fly 解密後喂給普通軟件

普通軟件包含:你的 keil iar 等代碼編輯器,基本也會包含瀏覽器,可能是全部軟件,也可能是黑名單或者白名單控制的軟件列表

驗證瀏覽器是否可以讀取解密的數據:建立一個 txt 文檔,隨便寫點英文單詞或數字(不要寫中文),然後拖到瀏覽器打開,看是否能顯示
只要瀏覽器可以訪問解密後的數據,那麼瀏覽器把數據通過網絡傳輸出去是不受文件系統的加密保護的影響的

网友:
你们git可以用吗?我们这里加密后的.c.h用git提交到本地仓库,再导出会解密成普通文件

网友:
Windows里面起一个FTP,去Linux里面下载会加密么?

网友:
要么你的linux里面也装加密软件,要么你别在win环境下修改。如果代码本身就不加密,那么你可以在win用非加密的工具去编辑代码,这样依旧保持非加密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windows环境下加了亿赛通的加密软件,在windows下面编辑 的c文件都加密了,这时候如果回到linux进行 ...

在LINUX下用ECLIPSE编辑修改,在LINUX下编译,把WINDOWS扔了

网友D:
亿赛通不干人事,没有鸟用,缺把办公效率大弧度拉低了。老板不懂觉得安全了,其实就一个心理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亿赛通不干人事,没有鸟用,缺把办公效率大弧度拉低了。老板不懂觉得安全了,其实就一个心理安慰…… ...

我感觉也是,我们公司也装了加密系统,结果又不控制解密权限,就研发不能解码,其他部门都可以解密
然后就是编译速度,不装加密编译一两分钟,装了之后编译要十几二十分钟,只是开发MCU固件而已,要是搞linux系统不知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