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的控制频率多少合适?

楼主(2022-06-29):
电池:3s锂电池 电机:3650无刷电机 10.5T
今天买了个新电机,20khz调了调超前换向,感觉速度到极限了,又换成40khz感觉电机快乐不少,但是mos有点热。又换成60khz,直接炸板了。。。这到底为什么?电机还能更快吗?
——————————————————————————————————————————————————————————————————————————————
又换了一个板子   电源:16.8v开关电源(最高10a输出)  电机:刚才那电机   我直接40khz百分之九十八占空比,电机转速又嘎嘎多了好多,但是很不稳,mos也有点小热。我加大控制频率它会变稳吗?烧不起mos了。

网友A:
载波16k到20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波16k到20k吧

20k太低了吧,我都试过没20k以下

网友B:
不同电机的材料决定频率响应不太一样,对于电机的硅钢片材料来说可能10~15K比较合适,但会有人耳听到的噪声,很多人特地弄到20KHz以上以减少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电机的材料决定频率响应不太一样,对于电机的硅钢片材料来说可能10~15K比较合适,但会有人耳听到的噪声 ...

那我为什么提高频率,转速也增加了呢?40khz会对电机造成伤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为什么提高频率,转速也增加了呢?40khz会对电机造成伤害吗?

每种磁性材料都有频率特性,电机这里关乎效率的问题,可以看下电机产品资料介绍有没有建议使用频率之类的内容

网友:
提高频率,转速也增加,代表换相不准确? 一般20k到顶了

网友:
载波频率和速度没啥关系啊按理说。
除非速度控制,是N个载波溢出中断触发一次。

网友:
转速空载多少转?

网友:
基本上16K能很高的转速   如果要求噪音等等 频率高一些

网友:
我一般用20khz

网友:
都推荐16K

网友:
这么高频率,调高速吸尘器?

楼主(2024-05-10):
引用 网友B:
不同电机的材料决定频率响应不太一样,对于电机的硅钢片材料来说可能10~15K比较合适,但会有人耳听到的噪声 ...

特此邀请:
无感无刷电机负载变大,主板电源管理部分失电。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26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