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封装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2-06-29):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初学AD,我把原理图导入进PCB里面之后,发现这个器件的封装如下图,好像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是不是这个器件的封装有问题?

图一:(我怀疑封装是有问题的)

图二:(我感觉是正确的封装)

图三:(我感觉有点奇怪,不知道是否封装正确)

请前辈赐教!

网友:
不确定的前提下   1:1打印  实物放上去   自己看下效果

网友:
按数字3进入3D视图看看,应该就是3d模型移位了。对于不关注3d以及规则把元器件碰撞忽略的可以不管
图3应该就是有一条丝印长了些

网友:
图3是二极管用来标识极性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