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极管代替开关

楼主(2022-06-29):
1图是原本的原理图,引脚低电平使能。我想改成344mhz遥控器控制,就加了个三极管,三极管基极用遥控模块控制,三极管关闭引脚低电平使能,三极管开启高电平,问一下群里的大佬我画的原理能实现吗,还有什么改进?

网友A:
三极管最好接成OC模式(open-collector)使用,MOS管的话O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最好接成OC模式(open-collector)使用,MOS管的话OD模式

我这个原理有问题吗?我用的是npn型的,也查了查oc的意思,感觉好像不能o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原理有问题吗?我用的是npn型的,也查了查oc的意思,感觉好像不能oc。 ...

没看出哪儿不能oc

网友B:
你这个不能工作。三极管应该一直都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能工作。三极管应该一直都是导通的。

能详细的说一下原因吗?
编辑:他们说的oc是不是集电极接一个上拉电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的说一下原因吗?
编辑:他们说的oc是不是集电极接一个上拉电阻啊 ...

这个就不在这里讲解了。是常识性问题。参看模拟电子。 NPN三极管做开关应用E一般要接GND   C级上拉电阻这样做到饱和通断.   至于到底是需要N型还是P型需要你的极性要求和阻抗要求。 P型使用低电平开启控制高电平侧的开启。N型使用高电平开启低电平侧的开启。如果逻辑不符合要求就做复合型的。 你的图不符合三极管的基本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在这里讲解了。是常识性问题。参看模拟电子。 NPN三极管做开关应用E一般要接GND   C级上拉电阻这 ...

嗯嗯,谢谢大佬。大佬可以按照我的我的那个要求,就是三级管关闭时,引脚低电平,RESERVE高电平时,引脚高电平帮我画一个原理图参考一下吗,愿意打赏100汤圆

网友:
直接把你的控制信号接到两个引脚的并联处即可!

那些数据控制脚都是很宽范围的接纳电压的,不是非得是5V和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大佬。大佬可以按照我的我的那个要求,就是三级管关闭时,引脚低电平,RESERVE高电平时,引脚 ...

楼主:
p型的用8050,n型的用8550可以吗?

网友:
用一只74LVC1G3157不就得了, 别折腾晶体管了.

网友C:
直连就行了,还非得啥三极管这样那样的,又不隔离有不啥,楼上的朋友们也跟着掉坑里去了:)

网友:
看高电平使能范围,如果高电平使能范围宽比如2v-5v,楼主你的一楼图就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连就行了,还非得啥三极管这样那样的,又不隔离有不啥,楼上的朋友们也跟着掉坑里去了:) ...

豁然开朗 ,大家都跟着楼主的思路去考虑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p型的用8050,n型的用8550可以吗?

可以的。    你这个应该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