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系列,路过的大佬帮我推荐个笔记本吧。

楼主(2022-06-30):
好久不关注电脑了。
日常办公,pcb,敲代码,偶尔画画3d啥的。小毛病少的。
预算8000-12000吧。。。只想要intel平台的。
已经看了几个,天选3,外星人 x14,还有联想拯救者Y9000啥的,但是依然不知道咋选。

网友A:
这个预算,感觉可以P1,X1E了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1  Thinkpad

工程师不要选,致命的缺陷!老板偶尔发邮件就可以

网友:
推荐Y9000K-高配+2K走起

网友D:
thinkpad P15也行吧,就是散热有点奇怪。

网友:
如果便携要求就Dell xps,不需要便携就ThinkPad p系列

网友:
不急建议等等Y9000K 2022我也在等
联想这两年出的Y7000 9000P 9000K系在同等级性能比友商高出一点点,记得上12代U比11代高太多。

网友:
建议P1,买水货

网友:
没有苹果吗

网友E:
手握X13(R7-5850U),在等新的 T14S gen3,AMD(6000),据说核显性能较上代提升巨大
手里的X13已经能流畅CSGO,3D软件,编译程序速度和我的台式机i9-9900K不分伯仲

intel只推荐12带标压+独显,锐炬核显能跑跑小游戏,3D性能太垃圾,亲身经历
尽量别碰X1,X1C干不了3D,会卡成翔,再贵的X1就是智商税

现在的AMD没那么不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手握X13(R7-5850U),在等新的 T14S gen3,AMD(6000),据说核显性能较上代提升巨大
手里的X13已经能流畅CS ...

我也X13 AMD 用着很顺手,除了仅两个U口,没有网口。就是感觉散热有点奇怪风口在右侧。用的时候风扇不怎么转,待机后时不时风扇就猛转起来了,摸一摸面板确实很热。后来改长了硬盘和屏幕休眠时间才好转。

网友F:
ROG魔霸新锐 2022

网友:
战99移动工作站

网友:
x1 carbon 真的很精致,远超别的系列。 这货主要是没独显,除了3D外,别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预算,感觉可以P1,X1E了把

lz这个预算可以买地球上最顶级的几款版本了。。要知道我对笔记本的预算也就几百。。专门挑那种功能充分的二手洋lj。。

网友A:
引用 网友F:
ROG魔霸新锐 2022

ROG系列产品都很叼,唯独笔记本有点拉胯。。。看着很没有设计感

网友H:
联想拯救者R9000X   ,外观比Y9000好多啦,而且更薄。这一代AMD比intel爽啊。

网友I:
华硕有款双屏笔记本,很想拥有了,就是15寸的太贵了,多半个屏幕,对搞开发很友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也X13 AMD 用着很顺手,除了仅两个U口,没有网口。就是感觉散热有点奇怪风口在右侧。用的时候风扇不怎 ...

X13,如果偶尔用有线网口,可以某宝上40元买个转换头,当做原生网口用,妥妥滴千兆网速

网友:
联想拯救者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联想拯救者R9000X   ,外观比Y9000好多啦,而且更薄。这一代AMD比intel爽啊。

对 X的散热和质感好 而且用起来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G系列产品都很叼,唯独笔记本有点拉胯。。。看着很没有设计感

用着干活还行啊,接口也多,就是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有款双屏笔记本,很想拥有了,就是15寸的太贵了,多半个屏幕,对搞开发很友好。 ...

做开发15寸的屏幕也不行,我买的32寸的显示器,我还有15寸便携显示器做扩展屏用,爽的很。

网友L:
引用 网友D:
thinkpad P15也行吧,就是散热有点奇怪。

你在用?感觉如何?关注很久了,等我的T570坏了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在用?感觉如何?关注很久了,等我的T570坏了就买

太重,我这个P52越来越觉得过于重了,实际大部分人用不了那么高的性能, 按键手感没得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J:
X13,如果偶尔用有线网口,可以某宝上40元买个转换头,当做原生网口用,妥妥滴千兆网速 ...

USB转以太网口的转换器吗?这个肯定用的到有时候设置家里的路由是需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在用?感觉如何?关注很久了,等我的T570坏了就买

公司的实验室电脑就是P15,经常用,问题也是散热(用的是Intel还是AMD我没注意,昨天被同事出差带走了现在看不了),在待机的时候风扇就猛地转起来的,感觉热量散不出去。我自己用的是X13,13寸的,上岁数了,不想背个大电脑跑来跑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对 X的散热和质感好 而且用起来爽

对,首发的时候抢到了Y9000P。后面我同事买了X。
我的那个性能是不错,就是太重了,那电源的重量差不多跟电脑一样重。 而且X的模具质感明显好于9000P

网友:
hp spectre x360最新版可以,基本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X13,如果偶尔用有线网口,可以某宝上40元买个转换头,当做原生网口用,妥妥滴千兆网速 ...

电脑包装箱里附带的有这根线吧我记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USB转以太网口的转换器吗?这个肯定用的到有时候设置家里的路由是需要用的。 ...

不是USB转网口,是Realtek PCIe GBE 原生网卡转接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不是USB转网口,是Realtek PCIe GBE 原生网卡转接线

好吧又涨见识了,幸亏618没买USB转以太网。

网友M:
Intel CPU推荐直接选12代的,之前11代10代啥的就不要选了

网友:
买之前看好是不是官翻或展示机,现在挖矿本横行市场。另外,推荐intel12500+rtx3060或ryzen5800+rtx3060。不要买rtx3050显卡的机器,性能缩水严重,3060不玩游戏拿来训个模型也很划算。我自己买了dell G15 551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又涨见识了,幸亏618没买USB转以太网。

我两个都有轻度使用都可以。也能同时用

楼主(2022-08-11):
引用 网友H:
对,首发的时候抢到了Y9000P。后面我同事买了X。
我的那个性能是不错,就是太重了,那电源的重量差不多跟 ...

参考了半天,也买了y9000p,普通配置i5+3060,不到9000的价格,够用了

网友:
前天撸了一台机械革命无界16 12700 2050版本,1.72kg,看革命能不能成功,成功就升级下内存当主力机,不成功就退了。戴尔i7-8565U继续服役

网友N:
楼主笔记本经常背着跑吗, Y9000P 不会觉得沉吗,加上电源约2.53kg,五斤左右,我觉得 ThinkBook 14+ 或者 16+ 更好,i7-12700H 16G 512G RTX2050 2.5K 120Hz,7000元左右,1.8kg,换上 pd 电源可以更轻,性能也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这个预算可以买地球上最顶级的几款版本了。。要知道我对笔记本的预算也就几百。。专门挑那种功能充分的 ...

请问有靠谱渠道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工程师不要选,致命的缺陷!老板偶尔发邮件就可以

楼主的要求,买台2手的3代X1就行。

3代X1故障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笔记本经常背着跑吗, Y9000P 不会觉得沉吗,加上电源约2.53kg,五斤左右,我觉得 ThinkBook 14+ 或者  ...

想要满血3060(想玩一下虚幻引擎),就得有膀子力气。。。

网友P:
来晚了,intel nux x15笔记本很不错,价格超划算
Intel NUC X15: Premium Thin and Light Laptop for High-Performance Gaming
Features
15.6" thin and light magnesium-alloy chassis
11th Gen Intel® Core™ i7/i5 processors
NVIDIA GeForce RTX 3060/3070 graphics
Narrow bezel, IPS 16:9 display with FHD 144 Hz or new FHD 240 Hz or QHD 165 Hz
Up to 64 GB dual-channel DDR4-3200 memory
Support for Intel® Extreme Memory Profile (Intel® XMP)
PCIe Gen 4 SSD directly connected to CPU
Thunderbolt™ 4 port, 3 USB 3.2 ports, full-size HDMI port
Massive 94Whr battery
Optical-mechanical keyboard with silent switches and programmable per-key RGB backlighting
Intel two-year warranty1

网友Q:
引用 网友J:
不是USB转网口,是Realtek PCIe GBE 原生网卡转接线

长姿势了,还有这个憋脚的玩意。直接拿不出手,还不如买usb转rj45 不然真拿不出手!太应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长姿势了,还有这个憋脚的玩意。直接拿不出手,还不如买usb转rj45 不然真拿不出手!太应付了 ...

介玩意好用,原生网卡、原生网口,妥妥得跑千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要求,买台2手的3代X1就行。

3代X1故障率很低。

我现在用的就是X1 Gen8,  现在的天气,右手烫的没有用鼠标,时间久就低温烫伤,很多人不知道,低温烫伤很致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来晚了,intel nux x15笔记本很不错,价格超划算
Intel NUC X15: Premium Thin and Light Laptop for High- ...

嗯。那个y9000p自带的适配器确实吓我一跳,感觉比网上描述的还大还重。
周末又弄个了氮化镓充电器,家里放一个氮化镓,公司放一个板砖。感觉好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Intel CPU推荐直接选12代的,之前11代10代啥的就不要选了

跑分上确实如此。
用鲁大师跑了个分。
这个本的12代i5-12500H,63万。
去年公司配的台式机,11代i7-11700K(3.8GHz八核),31万。

网友M:
引用 楼主:
跑分上确实如此。
用鲁大师跑了个分。
这个本的12代i5-12500H,63万。

12代i5可以战11代i9。这是极大的一管牙膏。

网友:
HP 战99 移动工作站 专业显卡 正好是你的预算

网友R:
引用 网友M:
12代i5可以战11代i9。这是极大的一管牙膏。

牙膏厂这么慷慨了,12代I5 对比amd6500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R:
牙膏厂这么慷慨了,12代I5 对比amd6500 怎么样

AMD的没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