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433通讯模块同时发射出现同频干扰

楼主(2022-06-30):
两个433通讯模块同时发射出现同频干扰,这个需要怎么解决,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同频干扰,神仙也难解吧,只能错开频点。。。

网友:
常规无非就是时分、频分
你还能咋样,否则别人的电子干扰战是来干嘛

网友:
尽量提高空中波特率,减少碰撞概率。

网友B:
同组模块用相同信道  分时通信 ,增加碰撞检测 和重发机制

不同组 用不同信道

网友C:
加大功率,其它的都搞瘫痪它

网友D:
所有频率的通信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正常。包括你平时用的WIFI。如果你周围WIFI特别多的话,你家上网速度自然慢了。因为碰撞干扰,不过不是很明鲜,跳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有频率的通信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正常。包括你平时用的WIFI。如果你周围WIFI特别多的话,你家上网速度自然 ...

wifi不会跳频。。个别固件会在冲突较多时切换频段,此时电脑会掉线。目前bt是我已知动态跳频的协议。曾经在公司里一圈wifi特别多,用的某款2.4g的罗技键鼠几秒钟掉一次线,把接收器放鼠标边上几十秒掉一次,我都无语了。。

网友F:
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发现收发异常后,做个随机延时再重发一下试试。

网友G:
也可以做码分多址 CDMA,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频干扰,神仙也难解吧,只能错开频点。。。

没有调频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做码分多址 CDMA,哈哈哈

433哪有码分多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fi不会跳频。。个别固件会在冲突较多时切换频段,此时电脑会掉线。目前bt是我已知动态跳频的协议。曾经 ...

蓝牙有调频要应该没这么夸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功率,其它的都搞瘫痪它

看谁的功率大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组模块用相同信道  分时通信 ,增加碰撞检测 和重发机制

不同组 用不同信道  ...

碰撞检测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有调频要应该没这么夸张吧、

bt好像是每秒跳一次?,记不清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谁的功率大是吧?

对啊 ,你就想想成两个人说话,谁声音大就能听清谁。侦听就是说话前先听一下有没有人在说话,如果没有你就说,如果有你就先闭嘴,过一会儿再听一下。直到没人说了,你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啊 ,你就想想成两个人说话,谁声音大就能听清谁。侦听就是说话前先听一下有没有人在说话,如果没有你 ...

草率了:)
不是谁声音大就听得清的事情,要看模式的。楼主433的话,通常来说是ASK/OOk,那么归属于调幅类,然而调幅是不能压制对方的,不像调频。
所以通常结果是你两个信号都能收到,不信你可以简单回想下,你用收音机听AM台的时候,比如bbs那些,经常会隐约听到还有另外一个台的声音,而听调频FM时候就不会。
如果要做实验实际测试的话就更直观了,示波器上面接收信号是幅度高的和幅度低的都会一同显示出来,当然也可以通过幅度门限进行筛选处理但是就整复杂了,

网友I:
别用ASK OOK这种简单调制,用FSK、LORA这种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发现收发异常后,做个随机延时再重发一下试试。

433 是单向传输的 怎样发现收发异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J:
433 是单向传输的 怎样发现收发异常?

单向传输的话,就和我原来做的方案是一样的,我做的那个方案因为有功耗要求,所以也是单向主动上传的方案。
这样的话,你的每个需要主动发送的从机端的发送间隔时间不同,我是做的随机时间,并且尽可能的减小数据包数据量,缩短每个数据包空中发送时间。
这样一来经过我测试几乎没有发生过数据包空中碰撞的情况。
如果真的发生了碰撞,那就使能等下一次发送了。
发送间隔随机时间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向传输的话,就和我原来做的方案是一样的,我做的那个方案因为有功耗要求,所以也是单向主动上传的方案 ...

一个从机设备触发发送本来就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了,还需要在代码里面加个随机吗,代码里面的随机需要怎么做呢。
还有代码里面做随机,那么就需要等待,对于功耗要求严格的设备是否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别用ASK OOK这种简单调制,用FSK、LORA这种

这个433模块方案决定了,433方案有FSK的吗。FSK对同频干扰有抗拒吗?

网友:
方案(成本)决定了性能

要效果好,肯定物理层的东西就要改头换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别用ASK OOK这种简单调制,用FSK、LORA这种

FSK调制的话是否可以避免同频碰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