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220V布线,这种并线器实用吗?

楼主(2022-06-30):
(图片)

网友:
l老电工,不屑使用,工具哗啦啦的太多

网友:
有用,效果比手工好,接触电阻低,安全性更好

网友:
2.5平方以上的铜线,想手工拧这么好,还是很费劲的。一个小工具能省很多事。

网友:
肯定比手工好,但对付粗线可能还有更好更省力的工具。

我买了能压接6平方线的钳子,但还没有实际使用过。

烦请老电工们来介绍介绍,避免大家走弯路。

网友:
拧完再过锡

网友:
拧好以后再上冷压端子还是过锡会好一点吧,那种方便?

网友A:
这种拧过后,再上锡是强迫症了吧,

网友:
这种不断线,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拧过后,再上锡是强迫症了吧,

上锡肯定更好一些。。至少可以防氧化,接触电阻更低。只不过像图中拧那么紧,我真的担心铜线被拧断。。

网友:
10A插座每接线柱可以直接压接3根2.5线。麻花拧接理论上接触面大更好,实际在86底合空间有限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锡肯定更好一些。。至少可以防氧化,接触电阻更低。只不过像图中拧那么紧,我真的担心铜线被拧断。。 ...

铜线这种扭接非常牢固的,这个缠绕好了后需要用一把老虎钳夹住尾部,用另一把尖嘴钳子顺着缠绕方向勒紧就特别牢固,难度就是很容易勒过度勒断里面。所以这种方式非常可靠。如果是一把钳子的那就是没有勒,二把手。除非潮湿高温地方,正常是不需要镀锡的,因为已经结构很可靠了,接触电阻比线本体还低。铜线延展性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已经用了好几年,表示还不错……

网友:
按课本上来说,这种接线是错误的,

网友:
这什么问题吧,本来也是人肉缠上去的,只是现在用了工具,半自动掌握好力度不要过度就好了吧

网友:
说上锡的都是往坑里带。

网友:
确实厉害,比人手做得还工整

网友:
这个接线方式应该是插座并插座,单线芯线并联不用预拧,出租屋推荐一个好用不贵的耐插的插座直接在三条插到插座接线座收紧螺丝就好。TCL 罗朗格的基本款,单价10元内的下图这款。

网友C:
千万不要这样做,找一个紫铜条然后打孔攻牙用螺栓还线鼻子固定,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这样做,找一个紫铜条然后打孔攻牙用螺栓还线鼻子固定,一劳永逸 ...

为什么不要那样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要那样做?

不结实,会有隐患

网友:
记得老式电线杆电话线差不多这样互绕,再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