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接触器里面的电路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06-30):
接触器里面不就是个线圈衔铁啥的为啥还有电路板?

网友:
还是有控制的。吸合以后保持电流降到最低,节省电能消耗

网友A:
电路板去掉丝印不做,瞬间就显得高达上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去掉丝印不做,瞬间就显得高达上有没有?

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去掉丝印不做,瞬间就显得高达上有没有?

主要是这种哑光板子确实颜值高

网友B:
这是哑光吗,看着不像,感觉主要是油墨颜色调得好,国外的绿油普遍比国内的看着高级

网友:
做的挺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去掉丝印不做,瞬间就显得高达上有没有?

环保设计,以人为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哑光吗,看着不像,感觉主要是油墨颜色调得好,国外的绿油普遍比国内的看着高级 ...

好像表层涂了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哑光吗,看着不像,感觉主要是油墨颜色调得好,国外的绿油普遍比国内的看着高级 ...

貌似是绿油比国内的厚点

网友:
直流驱动,高压整流吸合,低压直流保持 节电消声

网友:
哑光,表面UV胶

网友:
当初拆解ABB/西门子两款“真空接触器”,打胶的电路板,花了两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