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与编码器外设的BISS通讯方案

楼主(2022-07-01):
最近项目需要用到BISS,编码器与单片机通过BISS通信。
暂时没有找到带BISS外设的单片机芯片,成本原因所以不考虑专用的BISS解码芯片。
貌似只能通过GPIO模拟来软解了。
请教大家如何解决单片机BISS通讯的?

网友A:
BISS通信协议是一种全双工同步串行总线通信协议,
专门为满足实时、双向、高速的传感器通信而设计,在硬件上兼容工业标准SSI(同步串行接口协议)总线协议;

坛内逻辑分析仪配置一个
时序按照要求进行
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SS通信协议是一种全双工同步串行总线通信协议,
专门为满足实时、双向、高速的传感器通信而设计,在硬件 ...

我看都是用FPGA解决的,不知道为什么单片机软解方案没人尝试,担心有坑。

网友:
买过BISS的解码板,芯片是用fpga的

网友:
28388有CLB可以灵活配置

网友B(2023-11-21):
同问,不过我已经实现了STM32的SPI模拟SSI协议了,SSI硬件上跟Biss-C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不过我已经实现了STM32的SPI模拟SSI协议了,SSI硬件上跟Biss-C是一样的

BISS标准与SSI是不同的,BISS有严格的时序要求,用STM32的SPI外设是做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BISS标准与SSI是不同的,BISS有严格的时序要求,用STM32的SPI外设是做不出来

可以吧,我买的一款编码器有个例程,是用IO口模拟的biss-c协议,我觉得SPI应该比IO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吧,我买的一款编码器有个例程,是用IO口模拟的biss-c协议,我觉得SPI应该比IO好一点  ...

嗯嗯,你开心就好

网友(2024-01-14):
可以用带可编程逻辑块的mcu做,比如ti的280039c之类的,再就是用国产集成arm内核的fpga,我们在出货的伺服现在就用一片280039c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吧,我买的一款编码器有个例程,是用IO口模拟的biss-c协议,我觉得SPI应该比IO好一点  ...

这种玩玩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