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72 AIDA读取内核温度最高时95 正常吗?

楼主(2022-07-01):
笔记本电脑: dell  Inspiron  14-7472
购买于 17年
系统win10 专业版

21年年底发现风扇狂响,网上搜索 使用限制CPU 最大使用到99%   ,风扇不再狂响

近期 想着再换回100% 试试,现象依旧狂响!
朋友推荐了AIDA64 软件读取CPU 温度看看,发现CPU 温度一直在较高水平。。。。

请教: 还有的救吗?

网友A:
这个温度太正常了。。小小的模具塞了个几十的cpu,核心温度就是100度左右。。不放心你可以重新涂一些顶级硅脂(不建议用液金)清一下风扇和散热片的灰,如果你从来没有保养过,能降个十来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度太正常了。。小小的模具塞了个几十的cpu,核心温度就是100度左右。。不放心你可以重新涂一些顶级硅 ...

今天刚刚更换了风扇,降温效果不明显,(只是噪音小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刚更换了风扇,降温效果不明显,(只是噪音小了点)

硅脂换了没?找x宝上面好的。原装水泥用这么多年早干透了,失去导热能力了。

网友B:
服役中,Inspiron  5488 i7-8565U,同样很容易八九十度,但风扇声音不大
轻薄本没办法,够用又好像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脂换了没?找x宝上面好的。原装水泥用这么多年早干透了,失去导热能力了。 ...

换了,什么银硅胶!

就这么用吧,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役中,Inspiron  5488 i7-8565U,同样很容易八九十度,但风扇声音不大
轻薄本没办法,够用又好像不够用 ...

是的, 换了风扇,没那么大声音也就不纠结了!
话说这风扇 也太容易坏【声音变大】了!
前一个笔记本X20i  也是换过一次风扇,同样是声音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换了风扇,没那么大声音也就不纠结了!
话说这风扇 也太容易坏【声音变大】了!
前一个笔记本X20i ...

使用条件恶劣(灰尘太大/温度太高/长时间高转速工作等),风扇质量不好(动平衡不好),轴承进灰。轴承磨损越来多重,最终异响不正常工作。加点齿轮油/机油/链条油可以缓解。

网友C:
有没有用OPENHARDWARE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OPENHARDWARE读过?

晚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