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助手又开始胡乱匹配了?

楼主(2022-07-01):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基础的都匹配不上.后面修复好了,现在又出现了.

网友:
感觉更新一次   匹配就 bug一次

网友A:
估计软件部门 没有大神级别的人物坐镇,,,BUG打扫不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软件部门 没有大神级别的人物坐镇,,,BUG打扫不干净的

还好,bug比三哥的少。。想想win10开始每天都在制造新的bug。。

看上去是没找到一样的?然后本来返回空的,结果把缓存丢进去了。。或者就是结果没有仔细检查。

网友:
这两天在优化这个匹配,开发在跟进。

网友:
能否告知一下 客户编号?

网友B:
kicad 的封装 0402 老是匹配成1005, 因为kicad的内置封装库是 R_0402_1005Metric 这个格式的,1005Metric 是公制的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cad 的封装 0402 老是匹配成1005, 因为kicad的内置封装库是 R_0402_1005Metric 这个格式的,1005Metric  ...

目这种封装写法暂时不支持。

网友C:
开发花了好几个小时来模拟你的BOM,先不要说你的BOM 一个VALUE 4种写法不说  按你的写法 我们也都匹配成功。有两个细节,1, 是否有客户习惯记录了你原来的操作,2 要看BOM中是否有固定编号。假如你能给到客户编号,我们几分钟就能定位问题。谢谢

网友D:
还是花钱清点大神吧。

网友:
人工智障的典范
网站上面的匹配,什么牌子的冷门,匹配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花钱清点大神吧。

贺工就是大神,给实业企业一点时间,程序的东西东西是很难没有Bug的,只要一直维护就会越来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花了好几个小时来模拟你的BOM,先不要说你的BOM 一个VALUE 4种写法不说  按你的写法 我们也都匹配成功 ...

刚看到回复,我的客编是303748A。bom我没有特别处理是直接上传pcb做的,
因为画原理图的时候会复用以前的部分电路,所以会有同一个料多种写法。
但没四种写法这么夸张,第一个料是100pf和下面三个不同,第二和第四是一模一样的,第三个多加了一个电压值。
记录习惯这个,我不可能把100nf选成270pf,封装都不一样。而且如果是记录习惯后面会有显示不会显示自动匹配。
主要是这个bug以前出现过,我也发过贴,半年前还是一年前忘了,后面修复好了,现在又重新出现了。
昨天发了两块板子做,小助手其实还有其他一些bug,我前面没说:
1.窗口右上角 最小化,最大化,关闭这三个键,最大化一直不显示,但是可以点。
2.备料完成后右下角那个备料完成进行下一步的按键,点了界面中间会出一个刷新的图片一闪而过,其他就没反应了,
点了七八次都不行。我怕关掉了还要重新匹配,不敢关掉。后面不知道咋弄好了。好像是切换了几次标准型、经济型。

网友:
自定义数据库,映射 立*编码。
简单又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到回复,我的客编是303748A。bom我没有特别处理是直接上传pcb做的,
因为画原理图的时候会复用以前的 ...

嘉立创SMT匹配技术分享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7696-1-1.html

我们其实是被委屈的。为了这个东西,特意写了一个帖子。

感谢监督。 最好的SMT匹配是用嘉立创EDA 设计

网友:
我觉得既然准备在JLC贴片,工程师也可以在设计的时候主动优化一下自己的文件。我新增一个零件都会去商城搜索一下,按商城的名字给零件命名。至于封装,常用的就那么多种,特殊的估计他们也贴不了,不要取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反正我每次贴片直接用PCB匹配, 成功率挺高的。不匹配的基本也是贴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