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聊天软件是不是存在严重内存泄露?

楼主(2022-07-01):
刚打开聊天软件,内存占用不到300M,
不聊天一直放着,内存占用会一直上涨,放几个小时,内存占用能超过1G,甚至超过2G,
这算不算内存泄漏呢?

各位遇到内存泄漏的问题,一般怎么处理的?
退出程序再重新打开么?每天这么搞,也是有些麻烦啊

网友:
阿里系的软件做得稀烂

网友:
阿里的软件确实没有麻花家的好

网友:
一直上涨,可能不小

网友A:
确实越做越烂,最新的版本卡的要死,好像连最近会话都没有了。

网友:
阿里吹牛天下无敌,实际上有心无力。

网友B:
在某宝找卖家聊天,会直接打开网页版,软件早就删了。

网友:
解决办法:把内存加到32gb以上。。

网友:
有内鬼停止交易

网友:
阿里旺旺估计是最烂的大厂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某宝找卖家聊天,会直接打开网页版,软件早就删了。

某宝桌面im是不是被放弃了?现在点聊天默认是打开网页窗口,不会打开桌面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越做越烂,最新的版本卡的要死,好像连最近会话都没有了。

确实,卡的要死。都不愿用淘宝了

网友:
我手机没有任何他家的软件

网友:
阿里的软件 已经吐槽过无数次了。。
稀烂无比

网友:
怪不得今天电脑卡死了,原来是挂着旺旺。重启后,没有旺旺一切都宁静了

网友:
哈哈,几个小时就泄露这么多内存,确实做的稀烂

网友:
没注意到,旺旺都是用过即退。

目前点聊天,还是弹出桌面端。

有时次新版就被强制不能登录,被迫升级

网友:
旺旺10.0以上版本、丁丁、千牛等,估计重新用了另一套架构开发,类似内嵌web方式,然后又不大完善,经常又调用外面的浏览器来打开。

网友:
那个钉钉也是,开机就消耗1g内存,无语

网友:
双击小火箭,A D软件双击小火箭也能少1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