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73系列MCU,关于RTC时钟关闭后会增加1.5ua功耗的问题

楼主(2022-07-01):
需要实现的功能:外部用1个按键用于开启MCU的内部RTC,用于1S唤醒1次停止模式状态下的mcu。这个按键再按一下可以关闭MCU内部的RTC,使MCU一直在停止模式。

遇到的问题:按键开启MCU的内部RTC时,如果在1S内RTC触发唤醒中断前关闭RTC,再让MCU进入停止模式,此时MCU的耗电是0.8ua。如果让RTC触发了触发了1次唤醒中断,再去关闭RTC,再让MCU进入听停止模式,此时MCU的耗电是2.3ua。想请教一下大家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我关闭RTC的方法有误吗?下面是我用6行关闭RTC的代码。

HAL_RTC_DeInit(&Inside_Rtc);
__HAL_RCC_RTC_DISABLE();
HAL_NVIC_DisableIRQ(RTC_IRQn);
__HAL_RTC_WAKEUPTIMER_CLEAR_FLAG(&Inside_Rtc, RTC_FLAG_WUTF);
__HAL_RTC_WAKEUPTIMER_EXTI_CLEAR_FLAG();
__HAL_RCC_LSE_CONFIG(RCC_LSE_OFF);

网友A:
试一下IO口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IO口配置

IO是没问题的,都已经全部设置模拟输入,并且不触发RTC中断前进入停止模式功耗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