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尺上的pcb变阻部分是如何做出来?

楼主(2022-07-03):
电子尺上的pcb变阻部分是什么工艺,一般的pcb功能能做吗?有推荐的厂家吗?谢谢!

网友A:
PCB做的都是容栅吧?还有变阻的?没见过

网友B:
是导电塑料电位器
价格相对便宜,
低温下输出变化小,
低扭矩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导电塑料电位器
价格相对便宜,
低温下输出变化小,

这种要找那类厂家吗?,方便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做的都是容栅吧?还有变阻的?没见过

看了像滑动变阻器,这种要找那类厂家吗?,方便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像滑动变阻器,这种要找那类厂家吗?,方便推荐吗?

刚好我认识厂家,现在不能发消息,加我微吧18688714932

网友:
调音台那种直线电位器用过,感觉还可以啊,不知道寿命如何,反正有阻尼感,甚至还有点丝滑,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