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跳转不正常的问题。【涉及protothreads内核源代码分析】

楼主(2022-07-03):
各位大神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看protothreads源代码,并且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源代码运行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aa()
{
        static int i;

        static int sta =0;

        switch(sta)
        {
                case 0 :
                        for(i=0;i<10;i++)
                        {
                                sta = 1 ;
                                return i;
                case 1:  ;
                                //if(i== 5)
                                        //return 5;
                        }
        }

        //return 6;

}

int main()
{
        int kk;

   /* 我的第一个 C 程序 */
   printf("Hello, World! \n");

        for(kk=0;kk<20;kk++)
        {
                printf("%d ",aa());
        }

   return 0;
}

代码运行的效果:

问题:
  当把 //return 6;  注释掉, i竟然能正常返回,并且大于10 ?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case放在for循环里,第一次学习。。。case都是不完整的break跳出,确认不是乱写的吗,逻辑混乱,看到手下这么写一顿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放在for循环里,第一次学习。。。case都是不完整的break跳出,确认不是乱写的吗,逻辑混乱,看到手下这 ...

这是国外大神写的。 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

已经是无招胜有招了

网友B:
实现了分时调度,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了分时调度,挺好用

是的。只是还有点问题。 见1楼的问题

网友:
我以为至少会有告警,可能太技巧了,能工巧匠!

网友:
case的入口类似goto语句的标号,case的判断是在switch中,所以case后面不允许变量的。
这些技巧就好像goto语句的用法,例如goto进一个for循环里面会发生啥事情?
有可能不同编译器出来不同运行效果。

网友C:
C语言的case实质上只是一个标签,除了第1次函数调用跳到case 0处,以后每次函数调用都是跳到case 1处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C语言的case实质上只是一个标签,除了第1次函数调用跳到case 0处,以后每次函数调用都是跳到case 1处执行 ...

为什么能打出 11 12 13 14 …… ?

网友:
看汇编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能打出 11 12 13 14 …… ?

case 1处就是for循环的},一般就是执行i++并判断i<10并跳转(还要看编译器)

网友:
感觉这种写法飘逸是飘逸,但是很吃编译器,不同的编译器有的可能警告,有的可能编译出的结果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这个程序-O0和-O2出来的运行结果不一样,-O2后面只会一直返回9。

网友:
既然是gcc, 要不改用goto label的方式? 记得pt是两种都支持的

能用goto label的话就不用魔改switch了, 不然在自己的子协程里再想用switch就可能要出问题了.

网友D:
protothreads限制太多,变数又不可以stack(没机会用到内部reg组),又不可以太多嵌套subroutine,更改变了程序的正常结构。超简单program用一下还可以,但超简单program用main+interrupt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tothreads限制太多,变数又不可以stack(没机会用到内部reg组),又不可以太多嵌套subroutine,更改变了 ...

pt内部如果需要复杂的操作可以  包成一个函数。然后对函数进行调用。

pt的好处是简单。适合初学者进行分析。 适合main  loop 进阶一下

网友:
看了MDK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这个运行效果纯属巧合,并且0级优化是这效果,3级优化就不是这效果,i>10后没有执行返回语句,所以结果随机

网友(2022-08-07):
这里重新捋一下思路:
将main() 里面的printf改为:
printf("main() = %d\n",aa());

在aa()中sta = 1 ;前加入
printf("aa() = %d\n ",i);
将注释掉的return 6;改
printf("aa() end = %d\n ",i);

上述调试运行一下,你应该之就能知道为什么了和protothreads中case应用的精髓

楼主:
已经基本吧PT消化完毕了。   回头来看 1楼写的问题,不是非常恰当。

PT 的好处就是 PT_delay(100);假设函数里要等待 100ms 。 PT 是立马跳出这个函数,去执行另外的PT 函数。  当然 所有 包含 PT的函数, 都在一个 while(1){} 以内。  虽然PT 看起来很“恶心”(实际是 大神能工巧匠构思的东西)。但是 PT 确实够简单。  并没有打破 C语言的顺序执行的规则。   让人感觉到了多线程 的运行方式。

------------------------------------------

分析完毕PT 之后,   PT的优点即是缺点。  PT 是用 switch + static 变量来实现的。   所以PT语句的外面不能在继续 包 switch语句(禁止套娃)。   其他没什么限制,该怎么用 还是怎么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基本吧PT消化完毕了。   回头来看 1楼写的问题,不是非常恰当。

PT 的好处就是 PT_delay(100);假 ...

套娃是指啥,比如一个任务的while1里,调用了一个函数,这个函数里可以用switc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娃是指啥,比如一个任务的while1里,调用了一个函数,这个函数里可以用switch吗 ...

PT常规的应用demo code:

void main()
{
        ....

        while(1)
        {
                aa();
                bb();
        }

}

void aa()
{

        do_something;
        pt_delay(100);

        do_something;
        pt_delay(100);

        do_something;
        pt_delay(100);

}

void bb()
{

        do_something;
        pt_delay(100);

        do_something;
        pt_delay(100);

        do_something;
        pt_delay(100);

}

实现的效果的,  aa() 非阻塞运行一会儿 ,然后 遇到 pt_delay(),立马运行 bb() . 当 bb()遇到 pt_delay() 。 立马 从  aa() 上次运行的语句 开始继续运行!。。  实现 类似于 threads 的效果。 由于 pt是采用 switch - case 来实现的。

所以如下代码是错误的:

void aa()
{

      switch( condition )
     {
               case xxx:
                       do_something;
                       pt_delay(1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以上代码就是涉及到套娃。 就不行了。 可能编译出错,或者 运行出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PT常规的应用demo code:

void main()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说明,现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说明,现在明白了

不客气。  这也是帮助自己。

能把一件复杂的事情,说明白说清楚。  对自己的记忆理解也有好处

网友(2024-09-04):
引用 楼主:
不客气。  这也是帮助自己。

能把一件复杂的事情,说明白说清楚。  对自己的记忆理解也有好处 ...

楼主,我是不是踩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