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WIN11默认的微软中文输入法,找遍了没找到添加的按钮?

楼主(2022-07-03):
搜狗输入法太垃圾,无奈感觉微软的还好用一些,以前卸载过,想装回来,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添加的按钮,求助

楼主:
网上看别人的电脑,里面有个添加,而我的WIN11却没有

网友A:
时间和语言 > 语言和区域 > 中文(简体,中国)右边的三个点 > 语言选项 > 添加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和语言 > 语言和区域 > 中文(简体,中国)右边的三个点 > 语言选项 > 添加键盘

我的没有首选语言,没有中文和英文这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首选语言,没有中文和英文这些啊

看样子你是装了英文版系统再将语言调成中文?

我的是21H2中文专业版,加了英文语言包以便可以切换到纯英文输入法。

网友:
试用了下win11,itellyou下载的最新推荐的专业版,常规操作设置菜单,会运行异常卡顿好一会,so,还是用回win10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是装了英文版系统再将语言调成中文?

我的是21H2中文专业版,加了英文语言包以便可以切换到纯英 ...

对,大佬,我现在要怎么弄?

才跟你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大佬,我现在要怎么弄?

才跟你的一样

这就不清楚了,很久以前用过英文版XP,好像多语言是一个子系统,纯英文版不带这个子系统的话,怎么弄都还是和中文版有区别的,各种不顺。

网友B:
win11资源管理器卡顿的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win11比较牛的是可以退回win10,且软件不用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清楚了,很久以前用过英文版XP,好像多语言是一个子系统,纯英文版不带这个子系统的话,怎么弄都还 ...

你是怎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1资源管理器卡顿的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win11比较牛的是可以退回win10,且软件不用重装。 ...

你的意思是win10比11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装的

我直接装的简体中文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win10比11好用吗?

我是升级了11,又退回的10。。11的资源管理器,总感觉是卡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升级了11,又退回的10。。11的资源管理器,总感觉是卡顿的。

我安装的WIN11,可以退回到WIN1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WIN11,可以退回到WIN10吗?

不知道,但升级的可以退

网友:
我説怎么回事,升11后总感觉卡顿,原来是11的原因。还是I7-10700的U,WIN10时好用的呀。看来不行退回去。

网友C:
W11的任务栏有没有办法打开文字的,不安装第三方,目前这个接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11的任务栏有没有办法打开文字的,不安装第三方,目前这个接受不了

装第三方吧,ExplorerPatcher开源的,不会有奇奇怪怪的东西,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