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来的DDR5自带ECC功能和服务器用的ECC内存条, 是相同的技术吗?

楼主(2022-07-04):
如题, 最近在配NAS,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疑惑, DDR5自带ECC, 那是否可达到和服务器ECC内存条同样的效果?

如果能正常数据稳定性, 自带纠错功能, 那不是没有必要再去买带ECC功能的内存条了(DDR4)?

网友A:
不是。。ddr5的纯ecc其实效率更低。对ddr4来说是72bit,对ddr5是80bit,所以成本上涨12%。家用的话intel估计连链路ecc都不会有,amd大概率只会开放链路ecc。至于链路+冗余双ecc,恐怕只有e3/e5/e7/epyc才会支持了,tr估计都够呛,毕竟成本在那摆着。

ddr5之所以这么搞,我估计是bl16的锅。现代cpu通常不会支持128字节预读(cache line只有64byte),所以不得不拆成俩32bit通道,否则cpu效率会大幅下降。这也是ddr5的延迟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吧。毕竟cl大得多,同时读8t延迟又不占优。

据说zen4会有am4的版本,所以等着吧。现阶段想要保证24*365不出任何毛病还是得amd主板+全系列非g处理器,主板需要仔细查sheet,华擎应该是最厚道的,大多数板子应都能支持ecc,技嘉实在是没话说,用于1150的c232板子竟然都不支持ecc,想要ecc?加钱买pro板。。

网友B:
有大佬实测过ECC。
ECC内存究竟有多大用?NAS真的需要ECC内存吗?实测数据告诉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W4y1y7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ddr5的纯ecc其实效率更低。对ddr4来说是72bit,对ddr5是80bit,所以成本上涨12%。家用的话intel估 ...

谢谢专业的回答,现在清楚这两个ecc是针对的不同的技术。

文中指出AMD和部分主板支持ECC,恰巧还有台电脑搭配的是AMD 5800x和华硕B550I主板似乎都支持ECC模式,so,我是否可以购买服务器的内存条来实现24小时开机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大佬实测过ECC。
ECC内存究竟有多大用?NAS真的需要ECC内存吗?实测数据告诉你
https://www.bilibili.com ...

从长期7*24小时看,感觉还是有ECC的可靠点。

现在黑群晖真麻烦,需要ECC得用AMD CPU,需要核显又得Intel CPU,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专业的回答,现在清楚这两个ecc是针对的不同的技术。

文中指出AMD和部分主板支持ECC,恰巧还有台电 ...

不可以。你只能买工作站用的纯ecc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你只能买工作站用的纯ecc条子。

看样子挺复杂,要空了再了解下这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长期7*24小时看,感觉还是有ECC的可靠点。

现在黑群晖真麻烦,需要ECC得用AMD CPU,需要核显又得Intel ...

ECC救不了软件bug,正常环境还是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救不了软件bug,正常环境还是很稳的

等配件凑齐了, 也要all in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