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自动测试,上位机 求推荐学习资料

楼主(2022-07-04):
想做个自动测试平台
外部的设备有基于CAN 通信的伺服电机(有DLL API 提供) , 有串口通信的一个目标设备(有API )
界面很简单,按下开始测试,伺服电机转到一个位置,然后通过串口API 读写目标设备信息。 然后再驱动伺服电机转动另外一个位置,通过串口API 读写目标设备信息。
成功的话提示OK , 伺服回原位置。

有点VB 经验,也不想搞的特别熟练,搞个开源的比猫画虎完成就了事。
有弄过的还请指导下,或推荐点资料。

网友:
有vb经验的话,把label、button,加上textbox之类简单控件学一下应该好了,直接搜一些实例照葫芦画瓢是最快的了。不然就看教程一般看前面几章基本都可以把这些学会
有可能涉及线程也就很容易搜得到直接看下别人代码应该能掌握

网友:
那直接上VB.NET吧,编程非常方便。做DLL的调用很简单,建一个模块文件,把DLL的声明写在里面,然后疯狂调用就OK了。

网友:
winform~你值得拥有。话说这玩意如果你愿意,就当单片机写都行。

网友:
C#做测试类的非常容易啊,而且非常快,我的基本下面的出来,上位机测试软件也就可以出来了,想怎么玩怎么玩

网友:
用python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