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的选型,我有一些问题。

楼主(2022-07-04):
想问一个问题,采用六步换向的方式控制电机,要提高转速,是应该采用增大电压的方式,还是换一个kv值更高的电机。

网友:
要看电机是否在还在高效率区间

网友:
“关于无刷电机”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一星期(第二次违反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都行,哪种方式方便就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