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1nA ~ 10A电流计,压差小于30mV,大家有啥建议和想法

楼主(2022-07-06):
1nA ~ 10A测量范围电流计,压差小于30mV
指标:
1.电流测量范围1nA ~ 10A;
2.采样电阻串联到电路中,当1nA~2A,压差小于等于30mV;
3.采样电流大于2A时,采样电阻15毫欧;
4.采样电阻由硬件实现连续变化,变化范围15毫欧到10k欧姆;
5.采样电流3uA~2A范围,压差恒定为30mV;
6.分辨率好于1/1000,即得到的电流值的1/1000为有效数字;
7.未接入电流时,读数小于5nA;
8.可测量正负电流;
9.采样频率最高100ksps;
10.采用USB上传数据,上传速率大于400KByte/s;
11.具有TF卡记录功能,最大支持32G;
12.另外具有4路电压测量通路,最大支持正负50V电压,分辨率1/5000;
13.用户可实现数据整形,数据捕获开始条件和数据处理(滤波等);

细节:
1.USB虚拟成两个串口,一个为用于输入命令,一个用于数据上传;
2.上传数据格式为标准float格式,数据帧分两种,一种是RAW数据,另外一种具有帧各式,
1.RAW格式,每4个字节为一个数据,数据均为小端的float
2.PACK格式,以0xfffefdfc 0xfbfaf9f8 开头,后面一个4字节顺序号,后面一个4字节表示含有那几个通道的数据,按位表示,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Current  voltage          AvoltageB                 voltageC   voltageD
接下来的四个字节表示数据的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四个字节顺序号
最后四个字节表示数据结尾,为0xffffffff

网友:
估计做好不容易

楼主:
硬件确实有些欠缺,困难越大,越要下功夫吧

网友:
不是一般的难,安捷伦商品化的仪表都不能满足你上述的参数。

楼主:
100Hz采样下的读数跳动

网友:
等到了未来,电流计都是1na到10A的,分辨率随便0.01na,要多准有多准

网友:
量程跨度太大了

网友A:
想法很天真
先参考ST LPM01A和NRF PPK2

楼主:
看原理,电流变大后,运放输出降低,小的采样电阻并入后,采样电压降低,是负反馈;运放输出连着运放正端,导致正端也降低,正反馈;是不是平衡之后MOS开关处于某个中间态,如何测量电流?采样电阻算多少?

网友B:
6.分辨率好于1/1000,即得到的电流值的1/1000为有效数字;

这个指标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个量程范围和采样率的电流计多数是用于低功耗测量场景,也就是平时uA级电流,瞬间跳到几百mA级,持续几到几百毫秒又回到uA级。
由于跳变太快,切换量程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电流计能够做到比如在1uA~1A范围内达到100nA分辨率,即24位分辨率。
100kSPS 24位分辨率,这个技术难度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指标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个量程范围和采样率的电流计多数是用于低功耗测量场景,也就是平时uA级电流, ...

硬件实现了采样电阻的连续变化,可以认为不存在电阻切换时间,adc可实现不间断测量,可以测量的最短间隔也就是10us!与NRF PPK2 也不同,并不需要去读取现在是那个电阻在起作用,避免了adc与io读取的时间差可能带来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天真
先参考ST LPM01A和NRF PPK2

ST LPM01A 原理有没有开源?我没有找到

网友:
如果安华高、泰克等等公司没有满足性能的设备,通常就要注意,需求可能有坑。

网友:
不容易... 小电流一般都用TIA方式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采样电阻在哪里?

网友:
硬件实现了采样电阻的连续变化,响应速度有那么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原理,电流变大后,运放输出降低,小的采样电阻并入后,采样电压降低,是负反馈;运放输出连着运放正端 ...

你还是没理解他的设计原理,他做负反馈是为了补偿采用电阻上的压降,实现免切换换挡。采样电阻本身还是没变化的,你可以参考下安捷伦66332等电源的挡位切换原理。

楼主:
谢谢提示,不过确实没理解。采样电阻明明并联了啊,并联mos可以处于半开半关状态,那mcu检测 switch状态有什么用呢?哪位能给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没理解他的设计原理,他做负反馈是为了补偿采用电阻上的压降,实现免切换换挡。采样电阻本身还是没 ...

大侠帮忙给解释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帮忙给解释下?

你去看看66332A的维修手册,上面有一个两档的切换电路,看懂了然后仿真一下,你就明白怎么设计了。MOS不是什么半开状态,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看66332A的维修手册,上面有一个两档的切换电路,看懂了然后仿真一下,你就明白怎么设计了。MOS不 ...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