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1K50TC144-3N,这颗FPGA有没有可能只部分损坏呢?

楼主(2022-07-06):
帮别人修个fpga主板,没玩过这个,所以做了测试,还请坛友指教下。手上有两个板子,一个正常的作为参考。另外一个异常,表现在串口输出里的部分内容始终为0
两个板子相同的部分:
0、外部晶振都正常
1、上电读取外部存储器的时序正常
2、外部输入信号(主要是abz增量式编码器),用示波器测量,进入fpga引脚前的信号波形正常。
不同的部分:
0、去掉所有外部线缆,只保留12V供电。正常板子,工作电流0.22A,异常板子的电流是0.26A
1、接上所有外部线缆,供电后,正常板子可以正常发送各个采集接口的数据,异常的板子,发送的串口数据里,始终有部分内容为0
我的结论:
有没有可能,异常的板子,FPGA损坏了部分内部电路,这个确实没经验,坛友觉得有这种可能么?

网友A:
在只见过部分IO损坏的,是不是外部IO影响内部逻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只见过部分IO损坏的,是不是外部IO影响内部逻辑了

是,就是这部分出问题了,但是增量式编码器信号,进fpga的时候,ab两相不能同时坏吧。。挺奇怪的。我尝试捣乱,给ab相随机拉低或者拉高,串口输出没反馈,始终是0,连个1都没有。~

网友B:
io损坏很正常。。见过太多io不良的了。有fpga内部bonding不良的(热循环之后失效),然后是esd电路击穿的,然后是输出mos击穿的。

网友A:
遇到过IO内部坏的,无法读取到外部电平,输出不正常,电流稍大,其他管脚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损坏很正常。。见过太多io不良的了。有fpga内部bonding不良的(热循环之后失效),然后是esd电路击穿的, ...

感谢。我去买个一样的芯片替换了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IO内部坏的,无法读取到外部电平,输出不正常,电流稍大,其他管脚正常的 ...

看来还是挺一致的,我这个也是电流偏大。我买个同型号替换试试吧。反正修不好也修不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损坏很正常。。见过太多io不良的了。有fpga内部bonding不良的(热循环之后失效),然后是esd电路击穿的, ...

昨天修矿机 3.3的电压  瞬间搭到 4.5V 上了,   然后 电源修好了 板子仍然没启动 ,DDR 没有3.3  不会是DDR 的问题, 那只可能是ZYNQ 和 NANDFLASH 的问题了,   XILINX 应该没那么脆弱吧

晚上回去看看  JTAG 还能否读到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昨天修矿机 3.3的电压  瞬间搭到 4.5V 上了,   然后 电源修好了 板子仍然没启动 ,DDR 没有3.3  不会是D ...

z7是28nm。。你给4.5真有点扛不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z7是28nm。。你给4.5真有点扛不住。

里面内核电压是1.0V,但是IO可以3.6V以内。IO部分粗很多,栅氧化层也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里面内核电压是1.0V,但是IO可以3.6V以内。IO部分粗很多,栅氧化层也厚。

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

芯片被我换了。问题还是照旧,现象一致。
放弃了,不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被我换了。问题还是照旧,现象一致。
放弃了,不修了~

。。进io前的信号正常?你查查编码器几个信号是不是都正常。

另外,查了一下,1k50貌似是内置flash的型号,是不是没有程序?你查查串口是谁输出的(估计是个外置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io前的信号正常?你查查编码器几个信号是不是都正常。

另外,查了一下,1k50貌似是内置flash的型 ...

大佬说的是。
这个板子上有三个主IC,分别是EP1K50TC144-3N(FPGA),64F7047F50V(MCU),STK12C68-SF45(SRAM)。
我买了FPGA还买了STK12C68-SF45。更换完了FPGA和STK12C68-SF45,异常还是存在,并且异常现象一致。
1、可以明确的是,编码器信号没问题,直接进的,并且只进fpga。
2、fpga和mcu之间有连接,像是单工的spi,我找到单片机复位引脚将其搞死,发现fpga和mcu之间的连接信号都没了。单片机正常工作的时候,可以测试到数据波形。
3、STK12C68-SF45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它和mcu,它和fpga之间,都有通信。看起来当成共享ram了。。。
板子还回去了。现在就怀疑单片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说的是。
这个板子上有三个主IC,分别是EP1K50TC144-3N(FPGA),64F7047F50V(MCU),STK12C68-SF45(SRA ...

你这是fpga没有程序。。。。还是得换回原来那个fpga。但那个fpga肯定是挂掉了。内置flash的fpga就是这么扯淡。坏了换都没的换(其实外置flash很多也没的换,现在的fpga除了个别厂家之外都有dna/aes保护)。

网友(2022-08-23):
我遇到过,当时测试有的版本功能正常,有的版本功能异常,把xilinx的FAE拉过来发现fpga内部部分LUT坏掉了,后来把坏掉了LUT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