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Control控制系统: EtherCAT主站IgH方案

楼主(2022-07-06):
EasyControl控制系统: EtherCAT主站IgH方案

一.硬件: CPU intel N5105, 网卡intel i225.

二.软件: 主站IgH代码,Debian 11, preempt rt实时系统.

三.LinuxCNC 或 单文件(<500行C代码) 应用软件.

四.周期1000us.
   周期开始主站用300us发送接收数据, 500us处理然后
   输出数据待发送,200us冗余.
   周期开始400us时从站完成收数据,500us处理然后
   输出数据, 100us冗余.

五.带一测试从站,英飞凌XMC4300的从站,完整源代码资料.

六.编译上手过程.
  1.安装Debian 11.
  2.安装preempt rt系统:
    sudo apt install linux-image-rt-amd64
  3.安装内核头文件:
        sudo apt install linux-headers-rt-amd64
  4.重启进入preempt rt系统.
  5.编译主站代码:
    cd master
    make -C /lib/modules/`uname -r`/build M=$PWD
  6.编译网卡驱动:
    cd igc
    make -C /lib/modules/`uname -r`/build M=$PWD
  7.加载网卡驱动与主站模块进内核:
    sudo ./up
  8.编译主站接口lib:
    cd lib
    make
  9.编译单文件应用程序:
    source path
    make rt.c -o rt -lpthread -lethercat
  10.运行测试程序:
    ./rt
    ctrl+c可退出.

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您要做这个,还是已经做好了?

网友:
主站好弄,普通网口就可以,从站难搞。

网友:
这个级别cpu,主站1ms循环周期?测试一下最大延迟,运行cyclictest 测试1天,cpu满载。

楼主:
IEEE1588精密网络同步协议(PTP)在以太网间高精度系统时间同步,达1微秒级的,
有个linuxptp代码,大部分代码跑在linux系统应用层上,不是实时系统上。
要有网卡及驱动支持,驱动代码不多。

EtherCat主站与从站时间同步,也重要。同步达微秒级的与PTP一样不一定要实时系统。
要用preempt rt系统,是要保证1000us周期内主站要完成每一个周期的任务。
preempt rt抖动100us,200us,300us都有可能,但只要保证1000us周期是对准的,
500us时完成任务还是800us时完成都可以的。

满载测试:make -j4长时间编译,同时wifi上网播放连续剧。

网友(2023-04-06):
看了你做了很多CNC加工类的产品,有兴趣加vx聊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