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64与MX25L64芯片软件代码能兼容吗?

楼主(2022-07-06):
W25Q64与MX25L64芯片软件代码能兼容吗? 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这不是查个资料就知道了么?为毛要提问?都懒成这样了?

网友:
SPI的指令可以,QSPI的指令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
芯片ID不一样
需要程序里面添加ID
标准SPI时序一样,解锁指令不太一样。
其他没有试过。

网友:
还要考虑下上电后支持的spi模式是否一样

网友:
用过,好像ID不一样,其它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