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压电致动片的驱动吗?介绍下思路。

楼主(2022-07-06):
如题:致动片驱动电压大概是100V左右,电流峰值大概5A。控制信号的频率100HZ。这种电源难点在哪里?还有驱动原理啥的。有做过的可以讲讲吗?

网友A:
压电片是一个电容,电压100V,电流5A,估计电容量应该是uF级别。
驱动时要串联一个电感进行限流,5A应该是指的是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大概流程如下:
1,充电时,MOS管控制通断,让电容的充电电流不能超过5A,直到压电片电压爬升到100V。
2,等待一段时间,这个是压电片的保持时间。
3,放电时,MOS管控制通断,让电容的放电电流不能超过5A,直到压电片电压跌落到xV就差不多了。
其实等效模型可以看成一个半桥驱动一个电感和电容串联模型,为了方便采集电流信号,充电电流采集电阻和放电电流采集电阻可以分开,ADC分时采集或者比较器分时比较,用一个带高速ADC的MCU进行控制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
参考一下雾化片驱动电路,不过你这个频率低

网友:
可以奔MCHP官网,搜看下Supertek一些文档的。https://www.microchip.com/treeli ... ool_2022_06-129.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片是一个电容,电压100V,电流5A,估计电容量应该是uF级别。
驱动时要串联一个电感进行限流,5A应该是 ...

好的,感谢。我查查资料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片是一个电容,电压100V,电流5A,估计电容量应该是uF级别。
驱动时要串联一个电感进行限流,5A应该是 ...

再请教一下。如果我要控制致动片的力度,是不是就是去控制电流的上升率? 还是说控制电压的上升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我要控制致动片的力度,是不是就是去控制电流的上升率? 还是说控制电压的上升率? ...

PWM就可以,等效D类功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我要控制致动片的力度,是不是就是去控制电流的上升率? 还是说控制电压的上升率? ...

压电片充电电流越大,电压上升越快,那么动作就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片充电电流越大,电压上升越快,那么动作就越快。

好的,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有用高压功放来控制的,可以考虑。

网友B:
我用半桥做的压电驱动,压电陶瓷前面串了个电感,30KHZ的pwm控制,可以用来调斜率。
我用的瞬间最大电流20A的,你这个才5A,做个100V,1A以内的电源就行,电源端放个200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半桥做的压电驱动,压电陶瓷前面串了个电感,30KHZ的pwm控制,可以用来调斜率。
我用的瞬间最大电流20A ...

你的30KHZ是载波的频率吗? 还是直接用PWM的脉宽来直接调斜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30KHZ是载波的频率吗? 还是直接用PWM的脉宽来直接调斜率?

脉宽来调斜率的

网友C:
常规的压电控制模型是个BUCK电路,主要考虑的有几个点压电陶瓷的迟滞特性、驱动波形的响应时间、驱动波形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的压电控制模型是个BUCK电路,主要考虑的有几个点压电陶瓷的迟滞特性、驱动波形的响应时间、驱动波形的 ...

需要控制电流吗? 还是说电流只靠那个电感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