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强制降低电脑CPU性能,以模拟现场配置较差的电脑?

楼主(2022-07-07):
如题。
现场使用中的一些电脑的配置较低,会出现某些操作时出现卡顿现象。
现在的工作电脑性能远远超出现场使用中的一些电脑的配置,导致我在家中调试软件时无法查找到造成性能瓶颈的位置。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最好时某种设置或者软件,不必频繁重新启动电脑。

网友A:
可以限制频率,或虚拟机,但是指令集也不一样,效果还是不一样,最好找个凌动处理器的工控板,几十块钱就能搞一个,配个2G或4G的垃圾内存条,再弄个几十块钱的二手机械硬盘

软件在这样的机器能跑的好,软件就不是屎,要是现场的机器连凌动都干不过(凌动N270除外),那就换吧,肯定是博物馆级别的了。

网友:
顶楼上,搞一个很现场一样的电脑搞定。

网友B:
虚拟机,可以限制cpu频率,内存大小,存储iops,网络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可以限制cpu频率,内存大小,存储iops,网络速率。

CPU它只能限制到单核,无法限制频率。
而且我感觉设置没啥效果。
我设置到单核/1G内存,没觉得有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限制频率,或虚拟机,但是指令集也不一样,效果还是不一样,最好找个凌动处理器的工控板,几十块钱就能 ...

这个只能测试,没法找到问题啊!

测试机型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测试,没法找到问题啊!

测试机型好找。

先复现问题,才能研究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它只能限制到单核,无法限制频率。
而且我感觉设置没啥效果。
我设置到单核/1G内存,没觉得有啥变化。 ...

普通的vmware workstation不行,需要esxi

网友:
想当年486的bios可以禁用cache,结果立即降成386的速度。

网友:
二手旧电脑,又便宜

网友C:
以前我搞PC端软件时搞两个电脑,开发一个电脑,测试一个电脑,测试用的电脑配置非常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它只能限制到单核,无法限制频率。
而且我感觉设置没啥效果。
我设置到单核/1G内存,没觉得有啥变化。 ...

VirtualBox 里除了可以设置 CPU 的核心数量,还可以设置运行峰值
VMware 应该也可以吧 (免费版不太清楚)

网友:
60元买台淘汰的二手电脑来测试吧

网友:
可以调频率 ,笔记本在电源选项里面

网友D:
装个throttlestop(intel U),然后把倍频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个throttlestop(intel U),然后把倍频拉低。。

这个 有些作用,感觉能慢个4-9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搞PC端软件时搞两个电脑,开发一个电脑,测试一个电脑,测试用的电脑配置非常差 ...

一般情况下,我也是这样测试的。
但是不方便检查性能瓶颈,比如我用的C#2019,可以查看某段代码运行时间,测试电脑就不太方便安装c#20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vmware workstation不行,需要esxi

目前先使用的ThrottleStop,有时间试试esxi。

网友E:
bios里降速/关核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os里降速/关核呗...

是个办法!
目前用的15L的wye11083兄弟的方法(ThrottleStop),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
A U和I U都有软件设置的频率,倍频,ddr频率等,可以试试,那估计难模拟,指令集不同,架构不同。还是买个旧电脑最贴合实际

网友F:
是不是程序老是卡,说别人电脑配置太低,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程序老是卡,说别人电脑配置太低,哈哈。

总体还好,就是读取历史数据并显示时有明显卡顿。

网友:
台式机可以在BIOS里设置频率,笔记本可以在控制面版->电源选项里设置最大处理器状态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