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一体化伺服哪家用起来方便些?

楼主(2022-07-07):
测试设备上要控制一个伺服电机,转到不同的位置。
负载很小,要求上位机C#  控制起来方便些, CAN 总线控制最好,脉冲数4096/周足够。
原来用过步科分体的,电压直流24V 供电,200W 的交流伺服。感觉接线麻烦,最近看一体式的多,有没哪家可推荐的。

网友:
没有能用的

网友A:
我用过485接口的控器驱动一体的,220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485接口的控器驱动一体的,220V供电。

点胶机这种精度能到么?
有品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胶机这种精度能到么?
有品牌么?

杰美康,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不清楚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去鸣志 官网找参数,然后去匹配,有 无刷伺服,步进伺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胶机这种精度能到么?
有品牌么?

点胶机的精度步进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