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控制昂贵传感器的电路,敢不敢使用国产精密芯片

楼主(2022-07-08):
国产芯片,比ADI的便宜好多。但是我目前用途是,用于控制并保护昂贵的传感器。该电路对精密芯片的精度性指标要求不高,但是对稳定性要求很高。一旦芯片故障,导致传感器的电压或电流异常,那么很容易就烧掉传感器。

由于电路对精密度要求不高,所以国产芯片的性能绝对够用。但是如果芯片有故障,损坏传感器,不仅抵消掉了为了节省更换国产芯片几百pcs所带来的节省,更是给客户和市场声誉带来严重影响。(假定更严重的情形下,几百pcs的昂贵传感器全部over?

性能够用,电路稳定性裕量非常大。唯一的问题是要求芯片的故障率要低。性能满足,纠结可靠性问题。

这么简单的电路,我为什么要用ADI的?另一方面,一次事故就足以抵消和毁灭所有节省带来的利益。

所以,我缩头了。等市场上的芯片在跑几年吧。

各位大佬,在不考虑性能指标的情况下,你们认为国产芯片的可靠性和故障率怎么样?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A:
只要现有产品的利润还没逼着你非换不可,,赚着该赚的钱不好吗?

从商业的角度,你为啥不用一个马甲去干这个事情。

国产的MCU设计都是外包给别人的,其可靠性自己脑补。
某D的MCU F系列  全部存在致命的问题,完全不耽误人家做大做强。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听起来像是一个运放做的东西。
既然成本还能接受,并且无法承受故障,那就继续用好的。
虽然不涉及人身安全,但既然传感器很贵,而且传感器比电路板贵,建议增加个独立的保护电路。
故障时直接干掉一次性保险,报电路板故障,强制更换电路板。电路板做成容易让别人自己更换的样子。

比如:
需要给传感器提供5V电源,传感器VCC上限5.5V,100mA,
那,单独一个供电,搞个LM2903之类的东西监视这边,4.75~5.25V算正常,超出报错并关掉电源,
往高了超的那种情况直接把保险丝拉爆,保险拉爆之前这也相当于是一个并联的保护措施。三极管或MOS,用可控硅那样打开就关不上的东西也可以,但得整好了不能误触发。
控制电流的也可以这样做。当然常规的各种保护措施也得有,毕竟这些可能速度不够快。

一般,在可行的情况下,我追求我的设计可以使用淘宝买的零件正常运行。(当然,某些店肯定是要除外的)

大缺芯之前,这些东西似乎一般也不会坏,只要能承受一定的不良率,全垃圾货做出来也不是不能用。
缺芯之后,我发现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可靠的和不可靠的地方买来的芯片,封装外观跟缺芯之前的时候的都不一致,不知道现在卖的都是哪做的什么玩意,所以以前的经验失效了。不知各位发现没有?
这些新面孔的东西,我真是没法信。。试了点,没遇到问题,我理解也有可能是封装厂的事情,但没有好感,感觉像是在用以往不是正品但用着没毛病的又涨了点点的价格买之前都是传说中的炮灰低价货,而且还是磨字换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听起来像是一个运放做的东西。
既然成本还能接受,并且无法承受故障,那就继续用好的。
虽然不涉 ...

小公司,电工不仅做设计,还涉及芯片采购选型的问题。现在采购都可以上升到哲学层次了,一切凭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公司,电工不仅做设计,还涉及芯片采购选型的问题。现在采购都可以上升到哲学层次了,一切凭感觉{:titt ...

要么,就整明白点,现在芯片问题外行也基本都听说了,就跟客户明说,进口的好是好,但是不仅贵,现在还容易缺货,国产的理论够用且便宜,但实际可能不靠谱,让客户自己选。咖啡不还分大中小杯加不加糖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现有产品的利润还没逼着你非换不可,,赚着该赚的钱不好吗?

从商业的角度,你为啥不用一个马甲去干这 ...

国产致命缺陷
一直都认为
..................

如果价格合适
还是会转用歪果仁的芯片
懂行的都知道

楼主:
感谢回帖。不过好像都说的神神秘秘的,叫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现有产品的利润还没逼着你非换不可,,赚着该赚的钱不好吗?

从商业的角度,你为啥不用一个马甲去干这 ...

致命缺陷,愿闻其详

网友:
太多东西都说不准,但是2L提出用马甲公司做“低端款”这个思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现有产品的利润还没逼着你非换不可,,赚着该赚的钱不好吗?

从商业的角度,你为啥不用一个马甲去干这 ...

G某的F系列吗?
我也用啊
库和ST差的很远,USB host很不好使。

其他那些bug啊 ,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