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DK开发stm32h750vb无法下载和调试

楼主(2022-07-08):
今天刚入手stm32h750,用的mdk 5.37,目前连下载程序都没成功
请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下载的时候出现这个:

工程用的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工程修改的,配置如下:

网友A:
9000000那个地址是外部w25qflash的算法。要提前配置一下。不过我都是把750当成2m的来用的,没接外部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0000那个地址是外部w25qflash的算法。要提前配置一下。不过我都是把750当成2m的来用的,没接外部flash ...

我也没有接外部flash,你说的9000000这参数,从哪里修改?改成什么?

网友B:
买的我们板卡?
下载到外部flash,要用专门的算法哦。我们有提供我们板卡的,可以看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我们板卡?
下载到外部flash,要用专门的算法哦。我们有提供我们板卡的,可以看看教程。 ...

主要是我没有外部flash,只有芯片内部的flash

网友:
先用 Cube Prg  那个软件连接,试试。

网友:
也买了这个片子的一个最小系统,还在快递路上,希望不要因为疫情收不到,打算琢磨一下,12年没用stm32了,心里有点打怯

网友C:
MDK工程设置里改一下。应该是原子的工程设置了部分程序在外部FLASH里运行,你没有改过来。

网友:
转发一个小熊猫H750开发板的UART例程,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
缺外部FLASH下载算法,添加一个,或者参考安富莱教程自己制作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没有外部flash,只有芯片内部的flash

那就不用纠结了,直接选内部flash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K工程设置里改一下。应该是原子的工程设置了部分程序在外部FLASH里运行,你没有改过来。 ...

谢谢指教,原因如你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00000那个地址是外部w25qflash的算法。要提前配置一下。不过我都是把750当成2m的来用的,没接外部flash ...

内部不是没有2M嘛?

网友(2023-12-27):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原因如你所说

这个搞定了吗?也没有外扩flash,想用原子的H750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