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没有办法将100Mhz晶振的方波变成锯齿波

楼主(2022-07-08):
如标题, ,或是能生成精度和晶振一样高的100Mhz 锯齿波的其它方法, 请大家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100MHz用模拟电路估计比较难,带宽要做到1GHz以上才会有比较好的波形。不计成本的话可以考虑DDS。

网友:
多少个锯齿? 100MHz倍频,以倍频频率计数,然后以实时计数值作为加法器的控制端输出一个模拟信号。那么所有的器件包括模拟器件的带宽都要达到GHz以上,这简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楼主:
谢谢gzhuli大师和ziruo2002ab的回复,   我想只能用RC电路,取线性好的那一段了,

网友A:
加个门电路试试,门电路有个建立时间,5ns +5ns 的前后延建立时间,也就是锯齿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个门电路试试,门电路有个建立时间,5ns +5ns 的前后延建立时间,也就是锯齿波了 ...

不会是锯齿波的,会变成馒头波接近正弦波的。模拟电路实现锯齿波需要恒流电路,但这个频率有点高不好搞,可选用的分立元件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锯齿波的,会变成馒头波接近正弦波的。模拟电路实现锯齿波需要恒流电路,但这个频率有点高不好搞, ...

当输出幅值>>参考电压时,可以产生非常接近的线性波。但是晶振/fpga输出是有延迟的,地球科技制造的所有门电路也都有延迟,那个tr/tf通常要好几个ns,所以100mhz无解。

网友:
用高速运放积分吧

楼主:
谢谢wye11083版主的回复,  真的没有可行的方案吗

楼主:
@DOER  有高速运放推荐吗